楼主(2011-01-06):
问一下,我想得到一个伺服电机的实际位置或实际速度,该怎么做?plc是5000系列的,驱动器是2094(kinex6000)的,用什么控制指令还是什么啊?请高手赐教 谢谢了...请详细说一下,我是新手啊得到这个实际位置或速度后,我可以用来计算。

网友A:
你先好好看看说明书,这样怎么样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