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脉冲模块

楼主(2011-01-06):
正在学习三菱的位控模块,搞不清M代码是啥意思,起啥作用的,那位师傅能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模块可以进行多步定位,每步定位可以输出一个数值,通过读取到不同的数值就知道是那一步定位,用这个数值去作为判断条件进行定位后的一些其它动作,动作完成了可以把这个数值清掉,然后进行下一步定位动作
这个数值就可以看成M代码的值

楼主:
多谢楼上的回复,还是有点晕,这张图是截自三菱10PG手册上的,你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了的M代码代表的啥子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