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6):
电机工绕完电机之后,都会对三相异步电动机进行通电试验。用钳形表测量各相电流。最后把三相电源线都嵌在一起测量平衡度,他们说测量电流为零就平衡了。
我认为:三相负载中,如果没有接地故障和零线,不论负载是否平衡,用钳形表同时钳住三相电源,钳形表指示应该为零。
请问对吗?

网友A:
应该不会为零。。。。你可以假设一下,然后用矢量图法去算一下。

网友B:
他们这样测是可以的

网友C:
三相负载中,如果没有接地故障和零线,不论负载是否平衡,用钳形表同时钳住三相电源,钳形表指示应该为零。
你的认为是正确的!!

网友D:
就是缺一相测得的结果也是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三相负载中,如果没有接地故障和零线,不论负载是否平衡,用钳形表同时钳住三相电源,钳形表指示应该为零。
你的认为是正确的!!

网友F:
这是基于基尔霍夫电流定律KCL,电路上的任一点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的矢量和为0.

网友G:
楼主说的对,由于电机中性点是不接地的,当电流不平衡时,中性点电位偏移,三相电流之和会保持为零。钳形表如果能测到电流,只能是漏电电流。

网友H:
但是,有个问题,你下线的时候能保证三相的电阻是一样的吗?如果能做到,那三相就完全平衡,中性线就为0。如果不能,那就不会为0

网友I:
对的,至少我个人认为是对的。

网友J:
应该不会为零

网友K(2013-02-14):
理想中为零

网友L:
如果没有接地故障和零线,不论负载是否平衡,用钳形表同时钳住三相电源,钳形表指示应该为零

网友M(2013-11-27):
实际中三相电压值都不同,还有漏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