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6):
380v 22kw制冷压缩机配线5*BV16平方,导线发热,且温度很高;
惭愧的是 我的施工过程中把其中一相改为10平方的铜芯线,即相线:2*BV16+1*10 零线:1*BV10 接地线:1*BV10
导线发热和我减料有关系吗?我计算着用5*BV10也够用呀

网友A:
压缩机是满负荷运行的机器,把功率因算进去就差不多有45A以上了。那么5*16的电缆是不够用的了,电缆线本来就不散热,再加上你把其中一条改成了10的。这好比一付链条,很粗很大,但就那个接头做小了,你觉得这付链条还能承受那么大力么?

网友B(2011-02-14):
不会吧?22KM电机10mm线还会发热?我用6mm都不会热

网友C:
绝对是线有问题,一般情况下好的铜线若果不超过6A每平方就不会发热

网友D:
线是有问题,但不赞同楼主这种做法。。。

网友E:
如果是国标16的线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F:
买单股铜线16平方的应该没问题

楼主(2011-12-12):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是满负荷运行的机器,把功率因算进去就差不多有45A以上了。那么5*16的电缆是不够用的了,电缆线本来就不散热,再加上你把其中一条改成了10的。这好比一付链条,很粗很大,但就那个接头做小了,你觉得这付链条还能承受那么大力么?
谢谢 以后记住不犯类似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