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应该从哪里学起

楼主(2011-01-06):
plc初学者应该从哪些基础学起,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去书上看看,,,一步一步滴来,,

网友B:
看书,最好是有个PLC,变学边练习

网友C:
首先选择一个PLC的品牌,然后找他最初级的机型做教具,对照使用手册操作和编程。就可以了。

学习PLC要有基础门槛知识做铺垫才行。“模电”、“数电”是基础。

网友D:
先最好有继电器控制电路的基础,能用继电器设计电路,那简单的PLC逻辑控制就能理解
然后再学PLC的其它功能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也要看PLC的编程手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最好有继电器控制电路的基础,能用继电器设计电路,那简单的PLC逻辑控制就能理解
然后再学PLC的其它功能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也要看PLC的编程手册
支持楼上的。

网友F:
嗯,4楼、5楼说的不错。

网友G:
还是找个PLC,按手册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