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6):
6SE70的,近期在做实验,主要内容有以下两个:
1.速度控制下的转矩限幅----给定和反馈都已走通,因为没有负载,看不到实际效果,不知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发现限幅在2%以下时易抱F015,这个如何把它给屏蔽?
2.转矩控制下的转矩给定----给定和反馈都已走通,还是因为没有负载,看不到实际效果,发现一但切换到转矩控制,电机旋转方向不受控制,总往一个方向跑,这是什么问题?还有就是如果投入实际应用,作为从动的这台转控设备处于发电状态,会不会对变频器本身造成损害?

网友A:
1:电机空载运行也有20%左右的运行电流,运行电流决定运行转矩,2%转矩限幅偏小,F015是电机堵转。
2:转矩控制下也要设定旋转方向,你说的只往一个方向转,应该是你没选择旋转方向。

楼主:
方向是选择了的,我通过控制字给定的,在速度控制中方向都正常,就是一打转矩控制方向就不受控,
F015是堵转我知道,我现在想知道怎么屏蔽这个故障?

网友B:
屏蔽故障的参数是P830,屏蔽F015将P830.1=15就OK了。

关于转矩换方向问题看不太懂,能不能详细的描述下你的问题。

如果想观察转矩控制,应该给电机输出轴加一个大的惯性轮,然后将电机工作在最高转速,突然制动停车,就可以观察转矩的变化和控制了。或者反之,将电机突然的启动,在加速过程中,也可以观察。

关于转矩的应用,那是行业的控制工艺特点问题,你必须要深入到实际的系统,才能领会转矩的控制方法及其应用。比如卷绕、比如同轴驱动主从控制等等。转矩控制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楼主:
kdrjl是我来中华工控网认识到的最热心、最能帮助到别人的一个人(这是看了变频器论坛的大多数文章得出的结论)
我的专业是工商管理,02年接触到工控项目,因为了解计算机知识多一点,所以被弄去搞PLC程序,单位上共四条生产线,采用了罗克韦尔AB和西门子两家公司的控制系统,期间到过西安重型机械研究所和沈阳重型机械设计院学习培训,经过安装调试及平时的自学过程,基本掌握了控制要领,06年被弄出搞生产管理,技术上就没怎么去研究了,最近因为单位有改造项目,我又要重新来搞老本行,因为这次涉及到张力控制,所以有关转矩控制的问题就特别多,得到了以kdrjl为代表的一些热心人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楼主:
切换到转矩控制下,电机只往一个方向旋转,而不管我给出的控制字(正向:C05 MOVE到变频器,同时587给1;反向:1405 MOVE到变频器,同时587给1;)
是不是我的控制字有问题?频率控制下我都是这样的给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切换到转矩控制下,电机只往一个方向旋转,而不管我给出的控制字(正向:C05 MOVE到变频器,同时587给1;反向:1405 MOVE到变频器,同时587给1;)
是不是我的控制字有问题?频率控制下我都是这样的给法,
哦,原来这样子呀,在力矩控制模式下,电机反向和在转速控制模式下反向,控制通道和给定通道都不是一回事,不在同一个作用点上。所以,你拿控制转速调节反向的命令去控制转矩调节,当然不起作用了。

应该把转矩给定模拟量的信号极性反向,就可以实现转矩调节的正反向转换了。如果你的模拟量在外部(PLC)不能把模拟量信号的极性反向,也可以用6SE70的“自由功能块”的模拟量极性变换和一个模拟开关配合。仍然由外部的反向转换开关量来激励,也能实现你的需求。

楼主:
能不能通过控制字给定?因为转矩给定走的是控制字的给定值,对模拟量的反向和自由功能块不太熟

网友B:
那么这套系统的控制走的是什么形式呢?总线式的通讯?端子控制?还是面板操作控制呢?

楼主:
走的是现场总线PRIFBUS-DP,所有对变频器的操作都由PLC通过总线控制

网友B:
那就好办了,你由DP给出一个开关量控制转矩方向的信号,就像给转速方向信号一样,然后去控制自由功能块的一个模拟开关。模拟开关有两个输入,一个输入转矩给定的正极性模拟量,另一个把正给定极性取反。这不就实现给定信号的极性变换了吗。

楼主:
"然后去控制自由功能块的一个模拟开关。模拟开关有两个输入,一个输入转矩给定的正极性模拟量,另一个把正给定极性取反"
对这个不太好理解,下午看了下U参数,没看明白,能不能在指明一下,具体用哪组参数?
还有,假设说我给定值给16384是正向,那-16384能不能让装置理解为要反向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设说我给定值给16384是正向,那-16384能不能让装置理解为要反向运行?
是这个意思,直接给模拟量的极性变号。但是,好像不是简单的变好,需要有标志位的,具体怎么给,要看通讯的要求。

楼主:
谢谢KDRJL老师!
还有个问题,假设要拖动一个物体需要500NM的转矩,且一直保持这个力,能不能理解为此时的张力为500NM?近似等于0.5吨?

网友B:
转矩和力的物理量,差了一个力臂长度,如果是园周切线力(也就是一般你所称的张力),那就要知道圆周的半径,即可把转矩换算成力的单位了。

对于转矩/张力这类的控制,要求严格就要把转矩或者张力通过传感器检测以后,做闭环控制;如果要求不严,开环控制,也就是通过给定电磁转矩来控制电机的输出。

网友C:
不知道变频器,有些变频器直接给个负的转矩就可以反方向了

网友D:
你把 那本参数表给我  , 我帮你弄  告诉我你参数表下载地址 就是 你现在用的那本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