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ROBOT用锂电池剩余电量如何测量?急

楼主(2011-01-06):
我们有用到三菱ROBOT,本体上用到的锂电池(Mitsubashi ER17330V/3.6V) 带插头,关闭设备220V电源后,ROBOT的数据丢失,应该是电池的电量不够用造成的,可是用万用表测量时,电压还是3.6V,所以请教各位高手:
第一个问题:怎么样来测量电池的剩余电量的?
第二个问题:三菱ROBOT的控制型号为“CR2B-574-S14",本体型号为“RV-6SL-S14”,拔掉本体的电池线,控制器报警C1333即电池电量不足,但是只拔控制器的,不拔本体的,就不会报警,为什么呢?
或者说,他们的报警原理是怎么样?
感谢!!!
附件是所用的本体电池图片。

网友A:
呵呵;换个新的电池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如果表没有问题那么插在机器是量下电池电压如果有3。6V 那么就不是电池的问题了

网友A:
这个与J2S的伺服上电池是一样的;

网友C:
你好,从你描述的故障应该是电池的故障率偏高些,由于机器人电池本来就是一个消耗品,是不可以充电的电池,如机器人在关机断电后较长时间不用,可能就会造成机器人用户数据保存用的电池电量消耗.如有不详细之处,请致电小胡:13580835622邮箱:HKF1980@126.COM

网友D:
电池就现有的手段是没有办法测电量的,
定期更换吧

网友E(2011-02-18):
如果有新电池的电压数据,可以比较一下;空载时,容量不足与容量足够的电池,其端电压的区别应当很小,其值只能作参考。
可参考4楼dwbb的回复。

网友A:
呵呵;换个新电池上去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F(2011-04-04):
三菱ROBOT服务
可以与我联络

网友G(2011-06-13):
既然电池有3.6V,证明不是电池问题,或是电池插头松了,就好象MR-J伺服控制器,若插头松了,一样会报“92”的警;
另外三菱机械手好象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设定电池的使用寿命,电池达到寿命,就会报警,在这种情况下,会忽略掉电池的电量,可以用手柄RESET掉
关于机械手的数据丢失,是什么数据,编码器数据?原点数据?程序数据?系统数据?
查一下别的原因,另在带电情况下拔控制器电池是不会报警的

网友F(2011-08-03):
引用 楼主:
我们有用到三菱ROBOT,本体上用到的锂电池(Mitsubashi ER17330V/3.6V) 带插头,关闭设备220V电源后,ROBOT的数据丢失,应该是电池的电量不够用造成的,可是用万用表测量时,电压还是3.6V,所以请教各位高手:
第一个问题:怎么样来测量电池的剩余电量的?
第二个问题:三菱ROBOT的控制型号为“CR2B-574-S14",本体型号为“RV-6SL-S14”,拔掉本体的电池线,控制器报警C1333即电池电量不足,但是只拔控制器的,不拔本体的,就不会报警,为什么呢?
或者说,他们的报警原理是怎么样?
感谢!!!

附件是所用的本体电池图片。

1.尼所测量的值,可能为虚电,实际使用的时候就没有了。
2.C1333为本体内编码器电池的警报,你把本体内电池拔掉 肯定会报警,
 控制器内的电池,是用来记忆程式和参数用。
一般可以使用T/B中检查电池剩余量,新品时间为14600H
如果很低了 就要更换ROBOT电池,并坐电池的初始化。

正常2年左右更换ROBOT整组电池,控制器+本体

网友H:
电池不是很贵,换一个吧

网友I(2011-11-08):
本体里面应该有电池,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