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7):
加500v直流时,3845的7脚电压8.5V,8脚0v,6脚0V,开关电源无输出。用外部12V电源给7脚加12V电压,此时8脚电压5V,6脚电压4.6V。这是3845坏了吗?

网友A:
3845应该是好的,应该检查自供电绕组的整流滤波电路(即7脚外围电路),及开关变压器的一次回路(即开关管漏、源极电路),即振荡回路,故障可能出在这一块。

楼主:
谢谢咸老师,问题已经找到了,3845确实是好的,是电容的原因。原来之所以要问,是因为看到一篇帖子说的是6脚电压是1V。再次谢谢咸老师。

网友A:
这个6脚输出电压,随外电路有差别,不一样的,一般应该是几伏吧。为3844单独上电试验,因反馈电压未建立,6脚输出占空比最大,输出电压还是较高的。有的为7、8V,有的为4、5V,若驱动晶体三极管,为1V左右。
是7脚外接滤波电容坏,还是其它电容,说一下,大家也有个参考啊。

楼主:
是7脚滤波电容坏引起的,谢谢咸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