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7):
自制变频器与PLC的RS485通讯板
一些变频器产品,虽然CPU主板上留有RS485通讯端口,有A+、B-接线端子,但实际主板电路不含通讯模块电路,用户如有相关需求,须致电厂家予以订制,像英威腾P9/G9及伟创AC60型变频器,就属这种情况。如果必须要用到RS485通讯功能,用户当然需要两项花费:金钱与时间。厂家以后新推出的产品,可能就已经自备通讯模块,不须用户再费事了。
在做一个工程时,需要10台变频器与PLC进行RS485通讯,由PLC对变频器实施起、停与调速控制,所购得的伟创AC60型变频器,有通讯接线端子,以为可以通讯的。快要安装设备了,发现通讯不了,咨询供应商,回答说还要另行配置RS485通讯板,才能正常进行通讯。再从厂家购买,时间上也不能保证了。于是参考其它相关通讯电路,自己试着画了PCB双面板,就近找加工点加工了几十块,实际安装应用,嘿!还算不错,甚至比原厂配置的通讯板,性能和电路结构上都不差的,圆满解决了问题。图1为电路接线图,虚线框内为自制线路板电路图。

图1 自制的RS485通讯板电路原理图

变频器的CPU主板上有一个CN5插座,即是与通讯板和RS485的A+、B-端子相连接的,简单测绘了CN5端子的电源引入和CPU引脚连接情况,确定了端子引脚功能后,依据CN5端子顺序,自制了上图电路的通讯板,采用MAX485专用通讯芯片,预留有J1可供短接的焊口,R4为120Ω终端匹配电阻,通讯末端的一台变频器,要将这台变频器通讯板上的J1短接。DW1、DW2为双向3.3V稳压管,提供总线信号的限幅保护。
图2为PCB印刷线路板(双面板),为缩小体积和显得工整,全部采用贴片元件组装。本人的电子技术和PCB板制作技术都很一般(如U1的焊盘,从图库中未找到相适应的元件,只有自己按元件实际尺寸,自行制作了),但考虑到有参考的实际意义,故不揣浅陋,拿出来供大家参考一下,遇有此种情况,是否也可以自制作通讯板,以解燃眉之急呢?

图2 自制的RS485通讯板PCB印刷板图

一些小制作,其实相当简单,如有的网友制作一个开关电源的振荡板,遇有较难修复的开关电源,几根线一连,就解决了问题。这也能开拓自己的思路,大大拓展自己的事件或故障的处理能力。

旷野之雪
2010年10月29日星期五

网友A(2022-02-27):
谢谢热心的朋友给重发了一下,不过好像图片没有传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