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7):
我在车载设备上装了一个发电机,一些负载需要用220V,画了两种图,不知这两种有什么区别,从安全性和可靠性上那种更好??
一种是从一相电和零线取220,一种是从两项电中取380,然后通过变压器变为220.

网友A:
经过变压器的安全。

网友B:
楼上回复正确
第二种经过变压器供电是为了防止发电机只接接负载有可能导致输出三相电不平衡而导致负载不能正常工作或烧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经过变压器的安全。
是的,变压器除了变压,还有隔离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经过变压器的安全。
是的,变压器除了变压,还有隔离作用。

网友E:
在车载设备上装了一个发电机取220V,我看没别要装变压器,最好要保持三相平衡。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上回复正确
第二种经过变压器供电是为了防止发电机只接接负载有可能导致输出三相电不平衡而导致负载不能正常工作或烧毁。

装了变压器就能得保证输出稳定的电压吗 如果三相带负载后不平衡 装了也白装 只有尽量平衡负载也不超过发电机容量才是安全的

网友G:
两种方法都可以.........
因为你的发电机是车载设备,因此你的3相4线是属于接零系统,即任何1个相线对中性点的电压都为220V,且一般车上地面都是绝缘材料,即就是不小心触到任何一相也不会有电流通过人体导入发电机中性点,也就不会有触电。
第二种采用了隔离变压器,更不会形成触电电流了..........

网友H:
直接装220V多好,要隔离变压器没用。

网友I:
要隔离变压器的控制电源,主要是针对变频器控制的系统,经常在用。其特点就是系统的外壳接独立地线。设备的抗干扰能力要强。直接采用N线的AC220V电源,很容易造成系统的干扰。

隔离电源,这个主要是在工业级的系统里应用。民用很少。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经过变压器的安全。
对,电不到人了

网友K:
用变压器的2根线都有电

网友L:
隔离电源安全

网友M:
个人认为 多以个变压器
安全点!

网友N:
我也认为带变压器的安全稳定,花钱多不要紧,要紧的是稳定安全

网友I:
电压值在那摆着呢,照样电人没商量,有变压器,就是为了隔离电源中线,主要是针对EMC电磁兼容的。与人的安全无关。

网友O:
加上变压器还降低功率.还是直用220v好

网友P:
只是要考虑变压器与负载要匹配

网友Q:
一般通过2相380变成220的时候 通常是采用双线圈的控制变压器,作为控制电源,这样安全系数高于后者

网友R:
隔离变压器相对更好

网友S:
引用 网友B:
楼上回复正确
第二种经过变压器供电是为了防止发电机只接接负载有可能导致输出三相电不平衡而导致负载不能正常工作或烧毁。

网友T:
用隔离变压器好点

网友U:
没变压器的好些,价格 可以低一些

网友V:
第二种安全

网友W:
问一下楼主,是U,V,W,N还是U,V,W,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