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7):
请问如果只有fm和gnd的0-10v模拟输出,如何确定变频工作在最低20hz和最高50hz状态,如果条件不够,还可以加一根+5v的vcc频率设定电源,谢谢关注和回复的师傅们!!!!!

网友A:
问题表述的不清楚。请问:

你的0-10V的模拟量输出,对应的电机频率是多少呢?知道了这个,你的问题20Hz到50Hz的检测也就清楚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只要20kz开和50hz关,或者反过来也可以,也就是说我只要一个开关量,来接入plc,谢谢您的回答,可能我问题描述不清楚,

网友B:
每款变频器都会有这个功能的,要看你的变频器具体是哪个品牌,什么型号。仔细看看说明书吧,上边一定有介绍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那个变频是神源sy4000通用型的,我看了它的说明书,只有0-10v接电压表用的,我现在想到用一个0-10v输入的控制仪表,来实现上下限控制,这样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至于为什么要取20hz和50hz,那是因为这个变频是用在恒压供水上面的,如果水压达到下限,而变频没有达到上限,就不会启动备用泵,如果水压达到上限,而变频没有达到下限也不会关闭备用泵,谢谢!!

网友C:
你把备用泵启动的信号只取压力下限和停止信号取压力上限?

楼主:
谢谢关注,备用水泵启动时信号是压力下限和变频上限,停止的信号时压力上限和变频下限。

网友D:
不理解
至于为什么要取20hz和50hz,那是因为这个变频是用在恒压供水上面的,如果水压达到下限,而变频没有达到上限,就不会启动备用泵,如果水压达到上限,而变频没有达到下限也不会关闭备用泵,谢谢!!

网友D:
用多功能输出吗
设频率到了20HZ  或者 50HZ   时有继电器输出,或者晶体管输出应该可以控制备用泵的吧!不过神源的变频器质量不怎么好,我们公司八台神源的变频器已经被富士取代了四台.而且就用了一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