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7):
有一台ALPHA的变频器,每天出现下面的故障,面板指示正在运行,变频器没有输出,测量10V的电位器电压为零,怀疑是电位器短路所造成,在变频器端子拆下输出到电位器的电线,还是如此.关掉电源后,有时几分钟,有时几十分钟,就恢复正常.10V的电压有输出,电动机也能转动.在这里请教一下,这可能是哪一个部分的故障?,这个10V的电压是不是直接由开关电源输出?

网友A:
记得好像上传过这个电路,在一些帖子中,也说过10V电源的事儿。
10V电源的来源,一是来源于开关电源二次输出的+15V,经电阻降压,稳压二极管取得,或由TL431基准电压源,输入+15V,稳压输出10V。上图为海利普变频器的一个10V电源电路,是由运放电路,输出的10V电源电路。
电路不可能坏,是不是端子线未压好?

网友B:
1.有人故意把电位器调到了0,
2。电位器坏,我觉得一般电位器是0-10v控制变频的0-50hz的,为什么一定要10v
3,。电位器选型不对,查看变频说明书
本人刚入行,不知道对不对,有不对请指出

网友C:
可以试着外接一个10V电源,调节模拟量

网友D:
量变频器上面的+10V及0 V端子,如果没有就不是电位器的原因;

网友E:
修改键盘输入试试不就知道了,如果键盘能用,那也可以不用电位器调整。象上述故障,应该是电源稳压输出电路出了问题,当温度上升一定的程度和,电子特性被破坏了。

网友F:
10V电源的内部问题,看二楼的图

网友G(2017-08-26):
变频器控制板+10V模拟电压是怎么来的

网友H(2017-12-13):
感谢版主这电路图,晚上顺利修好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