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7):
这个题目看上去比较简单,但是我觉得从我自己的认识来看还是有一点概念不清楚,个人认为:任何一个品牌变频器都有通用型和风机水泵型变频器。风机泵类负载在选型的时候一般都用风机和泵类变频器,但是个人以为有以下几个例外情况:第一、风机类负载在选型时只需要注意风机是不是萝茨风机,罗茨风机属于恒转矩负载,就不能再用风机泵类变频器了。第二、泵类负载在选型的时候,主要看泵所带的介质。如果是水泵,可以选用风机泵类负载,只需要注意深井泵和潜水泵要选大一档;另外如果泵所带介质不是水的话,例如注塞泵和螺杆泵,一般这种泵所带负载是油类,油密度较大,而且受温度影响大,比如冬天温度低的时候油会变稠这时阻转矩会变大,所以这类负载最好选 用通用型变频器。渣浆泵所带负载为不均匀负载,要求变频器过载能力较强,所以也要选通用型变频器。这是我的一点个人观点,不知道对不对,欢迎大家指正和补充。谢谢!

网友A:
嗯,楼上说的很不错。自己的体会嘛。原创的观点。我很欣赏。

不过,我在控制风机和泵类的变转矩负载时,还是使用通用变频器。因为,西门子的MM440系列,同一型号的MM440,有两种负载技术指标,一种是恒转矩负载,另一种是变转矩负载。针对什么负载,就选择什么指标,用同样一款变频器,好处是功能和性能都是“知根知底”的,知其妙,用其道,这样很自如的。或者叫:以不变应万变。

楼主:
这是我自己经验总结,大家仔细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楼上说的MM440的有两种负载技术指标,其实各个品牌的通用型变频都有这两种指标,只不过在选型的时候还涉及到一个经济指标的问题,通用型变频器太贵如果选型准确的话,用变转矩能解决的话,省不少钱呢。

网友A:
一个15kW的风机电机,配一个11kW的MM440变频器,相当于降挡使用,省钱呀。你买个变转矩的,电机的功率也必须要与装置的功率对等。比较起来,通用恒转矩的变频器不贵呀。

网友B:
来看看,觉得两位讨论的不错。

网友C:
觉得两位讨论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