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7):
1.如上图所示,我需要威纶触摸屏通过RS485跟FX2N相连,参数如上图。请问FX2N上该如何编程序,请稍微写出通信程序截张图上来。
2.若我在触摸屏上有个按钮用来读取PLC里的辅助继电器M0的值,当M0改变时,触摸屏能否自动读取改值的变化。其实我的疑问就是,触摸屏与PLC的连接是怎样的?究竟数据是怎样传递的,是(a)时刻不停地在互传数据(b)触发式传送数据???
3.PLC里面的特殊辅助继电器M8034,当它通电时程序正常运行,而禁止所有输出。我的疑问是:这会不会影响触摸屏与PLC之间的通讯。

最后,我是新手。但是我已阅读了相应的datasheet了,因为在书本上或网络上找不到明确的说法,才发帖求助。另外我没有买回触摸屏和PLC进行验证,所以只能向各位老鸟请教了。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触摸屏和PLC通讯不需要编写通讯程序,主要是在触摸屏编程软件中选择好对应的PLC
为什么不用PLC自带的编程口?还要扩展一个485口?

楼主:
谢2楼的回答。哦,了解了。因为我没见过PLC真机,所以就随便挑了个RS-485来举例而已。按照你的话,当用自带编程口进行通信的时候,PLC里面不用定义相应的通信参数、波特率等。直接按手册上接好线就完全可以进行通信了。a.是的b.不可以c.还要设置一些其他的东西。

网友A:
选你表中第一列的MITSUBISHI FX2N的那种485通讯方式和PLC的编程口连接
连接线触摸屏的供应商会提供
触摸屏软件中选择FX2N的型号,PLC程序不需要特别设置
只要连接成功了,PLC和触摸屏会一直通讯,触摸屏软件中就可以应用一些元件,这些元件的地址可以直接和PLC中的地址对应起来,触摸屏中改变状态,PLC中会同时改变,如果是改变PLC中的状态,触摸屏中的也会跟着改变。

网友B:
威纶网站有例子 和三菱连接的视频

网友C:
买屏时让配条与FX2N的电缆就行了;其它通讯方面不用考虑;

网友D(2013-12-16):
引用 网友A:
选你表中第一列的MITSUBISHI FX2N的那种485通讯方式和PLC的编程口连接
连接线触摸屏的供应商会提供
触摸屏软件中选择FX2N的型号,PLC程序不需要特别设置
只要连接成功了,PLC和触摸屏会一直通讯,触摸屏软件中就可以应用一些元件,这些元件的地址可以直接和PLC中的地址对应起来,触摸屏中改变状态,PLC中会同时改变,如果是改变PLC中的状态,触摸屏中的也会跟着改变。
赞同5楼和7楼的想法

网友E:
等你应用明白了再去研究具体怎么通讯的

网友F(2014-03-29):
在PLC参数里设置CH1通道参数,设置好后下载到PLC里,断电后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