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7):
请教各位师傅,我们棉纺厂梳棉机上的一块线路板,经常出现的故障为关机后再给电要从新设定数据,原来设定好的数据全部丢失,我看了一下这块板子上共有三个存储器,一个存储器型号是93S56(SEPROM),一个存储器型号为HY6264动态存储器,最后一个型号为M27C256(E/EPROM),我对比了一下M27C256里面的参数跟好的机器里面的一致,然后换掉93S56从新写好数据后关闭电源还是不记忆设定的参数,我看我们其它的设备上也都使用这三个类型的存储器。
1:我不知道我们平时设定的机器参数是存在哪个存储器里面?
2:这三种存储器在这一块板子上工作时各起什么作用?
3:为什么断电会丢数据?是哪个存储器丢失的?从哪下手维修?

网友A:
93S56是存设定数据的.以前多用93c46,24??什么之类的.
6264是ram,一般用来中间暂存,断电丢失.
27c256是程序存储器,一般不能擦除和写入,永久保持,编程器或紫外擦除.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93S56这类的存储器不是电擦除么?可为什么我的板子一断电设定的数据就丢失呢?我换了新的从新写入后还是老样子。

楼主:
哪位师傅能告诉我93S56这个存储器在电擦除时各个脚的工作电压在什么状态?擦除时供电电压跟正常工作时供电一样不?有没有可能是我这块板子在断电或者給电一瞬间稳压电路不正常?还有我不知道这个帖子发在这个板块合适不?

网友A:
哎,其实网上这些资料很多.
一般,这种存储器,是串行读写数据的,不需要特殊电压.资料里倒是写了上电保护.如下两段.
可以用其它编程器写好数据,使用时把W(应该是第六脚)接地,应该不会被写坏.还有软件写保护.参考一下吧.
POWER-ON DATA PROTECTION
To prevent data corruption and inadvertent write
operations during power-up, a Power-On Reset
(POR) circuit resets all internal programming circuitry,
and sets the device in the Write Disable
mode.
– At Power-up and Power-down, the device
must not be selected (that is, Chip Select Input
(S) must be driven Low) until the supply
voltage reaches the operating value VCC
specified in Table 5. to Table 6..
– When VCC reaches its valid level, the device is
properly reset (in the Write Disable mode) and
is ready to decode and execute incoming
instructions.
For the M93Sx6 devices (5V range) the POR
threshold voltage is around 3V. For the M93Sx6-
W (3V range) and M93Sx6-R (2V range) the POR
threshold voltage is around 1.5V.
------------------------------------------------------------------------
Write
The Write Data to Memory (WRITE) instruction is
composed of the Start bit plus the op-code followed
by the address and the 16 data bits to be
written.
Write Enable (W) must be held High before and
during the instruction. Input address and data, on
Serial Data Input (D) are sampled on the rising
edge of Serial Clock (C).
After the last data bit has been sampled, the Chip
Select Input (S) must be taken Low before the next
rising edge of Serial Clock (C). If Chip Select Input
(S) is brought Low before or after this specific time
frame, the self-timed programming cycle will not
be started, and the addressed location will not be
programmed.
While the M93Sx6 is performing a write cycle, but
after a delay (tSLSH) before the status information
becomes available, Chip Select Input (S) can be
driven High to monitor the status of the write cycle:
Serial Data Output (Q) is driven Low while the
M93Sx6 is still busy, and High when the cycle is
complete, and the M93Sx6 is ready to receive a
new instruction. The M93Sx6 ignores any data on
the bus while it is busy on a write cycle. Once the
M93Sx6 is Ready, Serial Data Output (Q) is driven
High, and remains in this state until a new start bit
is decoded or the Chip Select Input (S) is brought
Low.
Programming is internally self-timed, so the external
Serial Clock (C) may be disconnected or left
running after the start of a write cy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