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7):
光栅尺重复定位问题

网友A:
来回走动时,丝杠有间隙,不知道你修正了没有??是不是就差这两个数???

楼主:
感谢老师的指点
老师您好!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指导,丝杠的间隙怎么能测出来?不只是这两个数,是没有规律的数
             再次感谢老师

楼主:
感谢老师的指点
老师您好!
能留下一个邮箱地址吗?我们交个朋友好吗?我的邮箱是:ylpa5566@sina.com

网友B:
机械基本不懂。知道丝杆传动有个回差问题,普通的用消回差螺母可以解决。这个吴斑竹是专家吧,直接问他。

网友C:
如果光栅型号接入系统进行修正(全闭环系统),应该误差值只是光栅尺的误差。当然你得用稍微高精度的丝杆和加预压的丝杆螺母。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得提醒楼主,光栅对环境有一定的要求--无水雾!(小毛头,乱说的)

网友D:
重复精度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这包括了丝杆的间隙,连轴器的弹性,机械的惯性等因素。电器方面也有一定的误差精度。这些东西是无法用设计者的思维来控制的。比如丝杆的精度,就这方面,你拿什么来检测呢?对于一般工厂来说这是做不到的,还有程序的加减速时间,脉冲速度的影响,这都是产生误差的可能根源之一。
其实如果一台机器有了二个定位或者比较,那么这就要让其中一个为主,一个为辅,要有一个主次之分,如果二个都起到作用,这在机械里来说,这叫过定位,过定位就是哪个先到,以哪个为主了,这样机器也就没有精度可言了。
因此我建议取消一个比较点,相信某一个传感器就行了。或者是把程序上的加减速时间和启动速度拉大一些试试。

网友E(2012-07-21):
吴工说的很具体,一个为主,另一个参考,误差是避免不了的,只能减少,你的设备组合起来的精度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