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7):
求各位师傅指教工厂电器安装费的计算方法(预算)!感谢!

网友A:
简单的方法就是工料各占一半。

网友B:
看情况而定:首先要看竞争大不大,还有技术含量的问题。简单适当低点为以后铺路,难点的就可以适当加点。

网友C:
这也和实际的安装的具体内容和要求等有关系啊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有更详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