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7):
图上有详细的  ,单开照明灯全部亮漏电不跳

我爸爸又画了一张图 供大家参考

网友A:
照明线路明显是不对的,自己想想为什么

网友B:
你说的动力负载是在那个开关底下的负载?100A还是60A?

楼主:
2楼的朋友麻烦说具体点

楼主:
动力负载的开关是100A

网友B:
那个照明漏电保护器不能用吧?
一开照明就跳保护了吧?

楼主:
上面说的不清楚 单开照明漏电是不跳的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你开100A底下的220V负载,60A那个开关动作?

楼主:
就是的啊  很困惑   明明两路线不搭界的 但是动力220负载 照明就跳

网友A:
照明线路应该是串联吧,

网友B:
首先确定动力负载的220V零线是不是接到照明开关下方了。
最后,换掉照明的漏电保护即可

网友C:
仅从图上看 看不出问题。

网友A:
照明abc3相为什么连在一起??????????????????????????????????????????????????????????????????????????????????????????????

楼主:
线路没有问题,检查过  照明的漏电开关换过一只 但是还是会跳

网友D:
应该是你回路没有回到漏电开关。

网友E:
检查下100A 负载零线是不明和60A零线相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个照明漏电保护器不能用吧?
一开照明就跳保护了吧?
额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G:
三相不平衡时,中线会有电流。。。所以用中线。。空开就跳。。。不知是不是这样解释

网友H:
楼主要看看接线是否如图上所画,,,如果一模一样的话,想不出来会有什么问题的。另楼主如查出问题,这里讲一下,,,

网友I:
你是不是在接线时把100A漏电器的零线串到65A漏电器的零线上,而导致65A漏电器电流代数和不为0A。

网友J:
从你画的线路上看没有什么为题,两个开关回路就没有什么联系,现在怀疑你两套线路还是有混到一起的地方,特别是零线,你先将照明60A漏保开关的跳闸机构临时拆除一下,合上开关,这时你再将动力侧接上大功率的单相负载,照明侧负载全部关掉,同时用钳形电流表分别掐照明侧四根线,看哪根线有电流通过,然后再分析原因。

网友K:
可能有混线的地方。可以断开动力漏电保护开关和照明漏电保护开关,合上动力四极开关和所有的照明单极开关,用摇表测量漏电保护开关下侧2组接线间的绝缘,正常绝缘应良好。

网友L:
线路图是没有问题
你量一下动力这边的零线和照明的零线是不是通的(把两只开关都关了)
依我判断可以是两根零线混用了
有可能照明的零线用到动力开关下面的零线或是动力用到照明这边的零线了

网友M:
换个空开,测下电流不就知道了?

网友N:
线路混了
应该是动力照明中性线串到60A线路了

楼主:
动力和照明是分开的两路线 2跟管子接线盒没有接错

楼主:
灯的零线拆下后就不会产生此种问题 后来没办法想把15盏节能灯接到漏电开关上庄头

网友C:
楼主
是三相四线制 还是三相五线制,电动机保护是接地 还是接零。

楼主:
三相五 保护接地

网友C:
刚看到第二张图片
当15盏灯关着时不会产生此种情况,是关的四极漏电开关  还是下面的开关

楼主:
估计是灯的中性线漏电但是达不到漏电开关的漏电电流

网友O:
1,应该是用100A漏电开关时,电路会从零线会经过照明漏电开关,所以会跳闸,
2,从你的图看,没问题,还有就是这两个漏电开关是不是离的不远!
3,是不是零地共用呀!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O:
1,应该是用100A漏电开关时,电路会从零线会经过照明漏电开关,所以会跳闸,
2,从你的图看,没问题,还有就是这两个漏电开关是不是离的不远!
3,是不是零地共用呀!
以上仅供参考!

 第2条 先前离得很近  考虑过这个问题 后来2个漏电开关上下装的 还是产生这个问题

网友P:
应该是假动作,要分析为什么漏保会动作首先要明白漏保的工作原理: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2006

网友Q:
查电源零线,即总零可能有接触不良情况乃其一。其二灯的零线可能落地,由于原理说起来麻烦先查查看能帮上吗.

网友R:
说的不太清楚

网友S:
是动力负载的零线与照明的调乱了吧

网友T:
j节能灯是不适合接漏电保护器的

网友U:
图上没问题啊,是不是你接线的时候接错了

网友V:
单相漏电开关不自动跳闸的必须条件是相线和零线上的电流值相等而电流方向相反,如果在A、B、C三相各接一个功率相同的灯泡,每个灯泡多余的一根线共计三根互相联接成一个点设为N点,这就是典型的Y接法,理想状态是三只灯都承受220V电压,即UAN=UBN=UCN=220V,注意!此时N点未接零线,因此证明即使N点接零线此零线在理想状态电流为零故三个漏电开关都跳闸。

网友W:
从图中看中可以看出,动力那里用到照明,零线没形成回路,造成零序互感器动作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V:
单相漏电开关不自动跳闸的必须条件是相线和零线上的电流值相等而电流方向相反,如果在A、B、C三相各接一个功率相同的灯泡,每个灯泡多余的一根线共计三根互相联接成一个点设为N点,这就是典型的Y接法,理想状态是三只灯都承受220V电压,即UAN=UBN=UCN=220V,注意!此时N点未接零线,因此证明即使N点接零线此零线在理想状态电流为零故三个漏电开关都跳闸。

    我爸最后考虑到这个! 但他那时就不用漏电开关了 线都重新接好了。 刚把线接好他后悔了没把3根连在一起接到一个庄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