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7):
      关于abb变频器远程模式速度的调节
  前段时间,工艺工程师高大哥问我现在车间里的设备怎么调排线间距,我思考了一会,告诉他:“只要让排线电机转的快点,排线间距就会变大;让排线电机转的慢点,排线间距就会变小。”高大哥听后,点头同意我的观点。我不禁有些欣喜。
继续思考,如何调高或调低排线电机的转速呢?
排线电机是功率1.5kw的普通电机,由一台abb的变频器控制,变频器的状态模式为rem远程控制,看电气图纸知道多功能端子ai2为“排线速度给定”,ai2的信号却来控制另一台收线电机的变频器的多功能端子ao1,通过查阅变频器参数设置和说明书得知与多功能端子ao1有关的参数有两个,一个是模拟输出ao1的赋值为pid调节2输出;另一个是ao1赋值低限为0。与多功能端子ai2有关的参数设置也有两个:一个是给定选择来自ai2;另一个是给定值上限为35hz。这样我大体明白了,排线电机的转速与收线电机的转速有关,是否是同步呢?或是有一定的比例关系?要想改变排线电机的转速,是不是要改变收线电机的转速呢?或是改变ao1的赋值?ai2的值要如何使它变呢?
其实,我在看到“pid调节2输出”这几个字时,脑海就已经懵了,我向来对pid有些发怵,只知道这三个字母代表的含义,并不知道如何设置。就么一怵,我的思路就停滞在“pid调节2输出”上了。其它可能的问题都不愿去想了。
直到昨天,厂家派人过来调试设备,我向调试的技术人员请教这个问题,他告诉我,调排线变频器里的两个参数就可以了,一个是给定值上限,一个是最大频率。如果排距大,那么将这两个参数项的数值调小就可以了,今天下午才正儿八经的调了调排距,效果果然不错,之前给定值上限和最大频率均为35hz,现在改为22hz,排距由原来的12mm,变为现在的4mm,符合工艺工程师的要求。
从这个事情来看,我们常常会被一些不相关的难题吓到,而止步不前,浪费精力或是放弃。工作中我们要转转脑筋,有时候绕一个小弯,即可轻松到达成功的彼岸。
然而我还是有些疑问,总感觉还有更好的办法,改变上限值,不如改变ao1的赋值,或是ai2所接受的速度信号?那位老师可以指点一下,还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A:
关键是遇事要动脑动心,有时还要动手调一下看看,效果不理想,再恢复原样。PID用的并不多,像恒压供水,就是用的PID。主动机和从动机,都可以通过对给定值上限的设定,来调节线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