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7):
中国是三相五线制的,三根火线,一根零线,一根地线。零线和地线是分开的。

电箱要接线,却发现国外的电源是三相四线制,三根火线,一根零线加地线(零线+地线),也就是,零线和地线合并在一起,那电控箱分开的零线和地线该怎么接?

网友A:
建议你先研究一下中国的电网制式!,对照你所的接触的,多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B:
按TN-S系统要求制作的电控箱,用于TN-C系统中时,应当可以按TN-C系统的方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