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问题

楼主(2011-01-08):
行车额定载重是100t小的是20t的,控制是三菱变频器A740,空载和50%负载的时候好的,在90%负载的上升的时候也是好的,就是下降的下时候报OL,下降时中有明显的下坠现像,刹车也刹不住。会不会是制动开放频率和制动动作频率设太低了啊。

楼主:
主回路是没有安装电抗器,电阻是10欧25kW的,电机是40kW和30kW的,制动开启条件是频率为3Hz、60%变频器额定电流,动作是4Hz。变频器的额定功率主起升为47kW,副起升的为37kW。现在在主回路增加电抗器不太可能实现,就要修改参数的话要如何设置。

网友A:
有几个问题,可以回答吗?

第一,制动单元是内置的?还是外接的?其额定电流是多少?
第二,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对于40kW电机的那个控制,10欧姆的制动电阻阻值偏大,应该改成两个10欧姆电阻并联即可。但是其制动电流要增加到100A左右(折算到直流母线电流的峰值)。所以,制动单元要能够承受才是。参数设置不是主要的。

对于30kW的那个系统,制动电阻值也偏大,应该搞到8.6欧姆左右就差不多了。直流母线制动电流的峰值应该达到70多安培。

我认为你的问题,主要就是调整一下制动状态的制动电阻阻值罢了,没什么大毛病。

楼主:
制动单元是外接的,额定电流140A在两个都一样的,电机的额定电流40kW的是91.8A 30kW的是64.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