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电表

楼主(2011-01-08):
装电选电表要注意什么!望大家赐教

网友A:
1 电能表容量的选择

选择电能表容量的原则应使用电负荷在电能表额定电流的20%~120%之间。单相220V照明负荷以每千瓦5A,三相380V动力用电以每千伏安1.5A或每千瓦2A计算为宜,一般可参考附表选择。

2 电能表的安装与接线

电能表的安装质量与接线是否正确,将直接影响计量的准确性,因此安装电能表使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 电能表安装处的环境温度一般应当在0~40°C之间;② 电能表应安装在不易受震动的墙上或开关板上,距地面高度应在0.7~2.0m之间;③ 装设电能表的地方应干燥、清洁,附近应无强磁场存在,并应尽量安装在明显的地方,以便读表和监视;④ 在易受机械损伤和脏污的地方以及易碰触处,电能表应装在箱内;⑤ 电能表应垂直安装,允许偏差不得超过2°,同时不应受到冲击。

家用电能表的选型可按供电部门推荐的表型选择,如:DD862系列。接线一般为直接接入法,如附图所示。因为是直接接入,所以与端于1相连的连片不可拆下,否则电能表不转,也不可将电流线圈并接于电源上,以防烧坏电能表。

附表 电能表容量选择参考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