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8):
我这里有个难题,我公司开发了一个自动检测装置,可以代替进口设备的人工目测方式。

算是一个设备升级产品。这个设备以前都是通过人工目测,然后把估算值输入到触摸窗口,通过plc

来调整电机动作,来工作的。目前我们通过安装一个高速相机,获得了这个图形,上机位软件分析

计算后,获得了比人工估算更精确的数值,现在这个数值需要代替人工传输到进口设备的plc上,

利用他以前的机制来自动调整电机动作。

我不懂自动化,想问问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进口设备品种很多,也就是说plc

有多种。我们计划每种拿一个对应方案。但是,现在急需一个大的框架性方案,

各位都是高手,是否可以给指点一下,方案合适了,有乐意外包的更好,我们可以直接谈

谢谢大家了。急!

楼主:
使用研华pci-1723的4-20mA的模拟量输出卡,接各种plc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方法啊?

网友A:
找到数据在编程器中的地址然后用串口与电脑通讯把检测数据写入

网友B:
基于闭环控制的自动控制系统~~~~~
你在2楼补充的写错了,是4~20mA,可接PLC的analog input

网友C:
通讯应该可以吧

网友D:
可以安装红外线扫描这段时间的量,在送进PLC

楼主:
非常感谢,如果使用串口,那么就需要对每种plc进行分析是吗?

网友A:
对每种plc的通讯协议进行分析
你可以在电脑里弄个下拉列表框,做你支持的PLC,然后看用户用什么就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