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8):
一台400千瓦,380V的电动机,额定电流为791A.用变频器拖动,变频器前的进线断路器选择800A的断路器不知道对不对?应该选多大的断路器?

网友A:
应根据电机选择就行,800A应该没问题!

网友B:
视负荷而定,1000安国产空开较好用

楼主:
变频器厂家说:必须要1250A以上的空气开关。

网友C:
800A小了,正常应该按1.5~2.5倍左右选择断路器。

网友D:
800A是小点了,最好是不小于1000A.

网友E:
断路器不是装置,要选大于工作电流1.5-2倍的断路器,

网友F:
额定电流的1.2到1.5倍选择断路器

网友G:
变频器厂家说明书上就有断路器选配推荐,可参考。

网友H(2011-02-07):
如果前端空气开关只有短路保护没有过流保护,用800A就可以。
如果前端空气开关带过流保护,就必须选1000A以上的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