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8):
DOP-B系列通过MODBUS方式与其它电器产品通讯的方法哪位知道?

楼主:
如果读取标准的MODBUS数据,在DOP-B中应该选择哪种通讯方式,DOP-B中MODBUS的通讯方式太多了,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个!

网友A:
它的手册上都有啊,不光有硬件的接线还有相关的软件设置,都讲的很清楚!

楼主:
哪种modbus通讯可以直接读取其它设备的物理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