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1-08):
我用的是铁通的宽带,最近进入各论坛下后就显示:

Microsoft OLE DB Provider for SQL Server 错误 '80040e57'

将截断字符串或二进制数据。

/INC/CHAR.asp,行 339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我用的也是铁通宽带,上网是正常的。会不会楼主的电脑系统有问题?换台电脑试试.或换个浏览器试试看。

网友B:
让技术人员查一下看看。

网友C:
这是因为楼主的水太大桶了。已经过来服务器的单条记录的容量。
如果是内容超长,可以分成两段发。要是标题太长了,就要缩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