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9):
公司一工业局域网内一交换机 所接的IPC 总是出现通讯超时报警,交换机型号为BECKHOFF 的CU2016
在PING测试时 发现存在丢包情况。
但是这丢包情况出现的很奇怪,在设备生产的时候产生,不生产的时候就没有丢包,或者是非常少,很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

先后,更换了交换机的端口;
检查了IPC的网卡驱动;
交换机到IPC的网线有问题吗?好像也不太可能,因为丢包只是在生产的时候出现,
而且受干扰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因为我们用的是四芯屏蔽双绞线 通讯的,

还有没有别的 可能性 或者是我自己分析的错误的地方呢?望高手指教了,谢谢!

故障的IPC  IP 为:192.168.1.80

以此IPC为主站,PING 别的IPC 都会产生丢包,但是如果以笔记本为主站PING 此IPC 和别的IPC 只有此IPC丢包,

网友A:
非高寿,来凑个热闹。

1. 交换机和有问题的IPC在同一个生产现场?还是隔离开的?
2. Cat5一般是8芯(4对)双绞线,你的是4芯?
3. IPC和Switch之间加一个HUB,HUB上再接一个PC,
   该PC运行wireshark (promisc mode打开)抓包。你用别的机器PING 有问题的IPC,
   看看是RX or TX 问题。
4. 有可能IPC本身对其网卡有干扰。或者网线接头没做好。

楼主:
1、同一个生产现场的;
2、是4芯的带屏蔽的双绞线啊,我对以太网络方面很陌生啊,
    但是别的IPC都用的同样的网线就没问题。
3、太专业了,不懂 什么是promisc mode啊!
4、发现一个问题,设备不生产的时候没有丢包,应该能排除硬件故障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