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照明跳闸问题

楼主(2011-01-09):
做了一个景观灯工程,如果用带漏电保护的空开带5个灯杆就不跳闸,超过就跳闸,每个灯杆的组成是一个高压钠灯70瓦,四个t4日光灯,这是怎么回事呢,希望大家帮忙想想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准备用一个三相大空开,漏电保护可调的,100,200,300试一下,每路带14个灯杆,现在电缆长度超过1000米了,对灯有多大的影响,谢谢大家

网友A:
有零序电流,三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B:
是不是线路有绝缘损坏的地方,造成漏电跳闸

网友C:
可能是三相分配不均吧!

网友D:
不懂  看看不说话

网友E:
多分几个闸

网友F:
线路太长会有压降,可能会造成照明灯启跳困难。漏保跳闸说明你的线路或者负载对地绝缘不好,漏电电流已达到保护值。

网友G:
跳闸不一定漏电,可能是开关的额定电流较小。

网友H:
5个灯电流是多大,你的空开是多大的,空开小了也不行

网友I:
同意楼上说法
引用 网友E:
多分几个闸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多分几个闸

楼主:
这个工程是单相变压器   不存在三相不平衡现象   前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单相变压器  这是转给路灯用的  哈哈  我也是头一次发现路灯用的是单相变压器   别的路灯工程用的也是三相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