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0):
变频器节能探讨 ,真的节能吗?

网友A:
变频器的主要任务是调速。但对于一些应用场合(如风机.泵类负载)是可以节能的,这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但变频器能否节能?关键是要根据电机所带负载的特性及应用的实际情况来看的,即便是风机、泵类负载,如果负载一直是处于满负荷运行的,来谈用变频器节能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当实际运行功率小于额定功率(100%)时,应用变频器才有可能节能,这时电机转速的下降(小于50HZ)才会有节能效果。还有个副作用是:由于机械转速的下降可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和维修时间。

网友B:
要看你的具体设备;

网友C:
个人之见是负荷功率经常变化,电动机需要调速的场合,应用变频器才能节电。对某些轻载电动机,如果负荷功率是稳定不变,那么换一台功率小一点的电机更合算,节电效果更好。因为变频器价格比同功率的电动机高,变频器本身也要消耗一点电能。

网友D:
对经常起停的电机来说加装变频器能够节能,而且对电网的冲击减小,但是谐波对电网会造成污染。

网友E:
其实测一测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F:
建议负载变化比较大的场合,不要单采用变频器控制,采用大小负载搭配再加上变频控制才是最节能的

网友G:
变频器能否节能,相对而言,不是绝对。。。

网友H:
变频器节能的讨论很多很多。但是都是有条件的讨论,泛泛无条件的说变频器节能,真的是无的放矢。空谈。

一般的当变频器进行恒压力、恒流量、恒温度、风速等调解时,节能空间是有的,讨论的空间也是有的。网上论坛里的例子很多。

针对变频器系统的公共直流母线结构,节能的空间也是有的。

应该事先确定一个变频器控制的系统结构,再去研究和讨论节能的空间,就比较有目标了,话题也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