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0):
单相交流带电容电机怎么调速???厦门利茗减速机SH14/S/B,要用什么样的变频器或者调速器?销售电机的供应商推荐台安变频器N310-201,但说明书中说明变频器与电机之间不能有相电容器,RC,RL器件,郁闷中啊!!

网友A:
电机内电容是用于启动和运行的,跟说明书中提到的有点不同,说明书中提到应该是不能装补偿用的电容吧

网友B:
单项电机有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两种,那你要分清是那种了。你可以把电容拆下试一试,无妨的。但是要选对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