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0):
请问:当一台变频器带动多台电机同时运行时,即通常所说的"一拖多“的情况下,变频器控制方式通常选用V/F控制方式,是否可用”无PG的矢量控制"?如不能,有什么弊端?

网友A:
u/f控制

网友B:
变压器油滤油机 液压油滤油机

润滑油滤油机滤油机
http://www.sdxyjc.com/]数显卧式镗床 http://www.sdxyjc.com/]升降台铣床

http://www.sdxyjc.com/]卧式带锯床http://www.sdxyjc.com/]卧式铣床

http://www.aocheng168.com.cn]高低温冷热冲击箱 http://www.aocheng168.com.cn]深圳盐雾机

 http://www.aocheng168.com.cn]深圳恒温恒湿箱http://www.aocheng168.com.cn]插拔力

试验机

网友C:
呵呵;除个别型号外,不支持多电机的矢量控制模式;

楼主:
我使用的是安川G7系列的变频器,用一台变频器带动两台电机,用无PG的矢量控制,效果也不错,特别是停车时,快速准确。只是不知到长时间运行后会有什么弊端。

网友C:
如果你用的变频器支持多台矢量控制,放心使用;

楼主:
我打电话咨询过安川的技术支持,他们似乎也不太清楚,只是建议多台电机不要矢量控制,说如果使用效果好,也可以用,这个回答不令人满意。

网友D:
如果用矢量控制方式,就要对电动机的参数进行手动设定和自动读取工作,这就是所谓的“建模”,又称为电机辨识。所以矢量控制大多只适用于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电动机的场合。

   再者在安川G7的使用说明书第4-7页,也对其进行了明确的说明,现把原文引用如下:
“矢量控制只在变频器和电机1:1组合可使用,而且可稳定控制的电机容量是变频器的50-100%的范围。”
“无PG V/F控制特别适用于1台变频器驱动多台电机(多台驱动)的场合。”

网友E:
试试看看怎么样?

楼主:
谢谢8楼大侠,书上的内容看到过,我想说的是我用一台变频器带动两台电机,做辨识是输入两个电机电流之和,用矢量效果比V/F效果好(主要停车时快速准确),看来是可以用的

网友F:
这个话题在传动的论坛曾经不止一次的讨论过。总是有人不断的问,也总是有人不断的想或者在应用。

我认为这种用法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不论是几台电机的并联驱动,如果做成SLVC控制,那他的数学模型也只有一个,这个建在变频器里的数学模型,不是哪一台电机的真实模型,而是n台电机总的假想模型。试想这样的控制对某一台电机而言,有意义吗?根本没有意义。而且当n台电机并联驱动的时候,如果每台电机的负载不同,那它的转差率也要有变化,“大家心不往一处想”,矢量控制与此情况会怎么处理呢?^_^,所以说,n台电机的并联驱动,采用SLVC控制没有意义,V/F控制足矣。更何况此时的SLVC会失控而不可靠呀。

网友G(2011-06-17):
矢量控制就是将磁链与转矩解耦,有利于分别设计两者的调节器,以实现对交流电机的高性能调速。矢量控制方式又有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和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等。这样就可以将一台三相异步电机等效为直流电机来控制,因而获得与直流调速系统同样的静、动态性能。
三晶变频器S350系列属于矢量型的变频器:http://linyu06jxs.blog.163.com/

网友H(2011-09-07):
可以用的!

网友I(2011-12-01):
用矢量控制是可以的,只是每台电机必须加热继电器哦

网友J:
应该不行的

网友K:
用V/F控制,加热继电器

网友L(2014-08-19):
一帮人哼哼唧唧。
简单的说,只要你的变频器能自学习成功,就可以多台电机用矢量模式。
但是,在矢量模式下,多台电机其中一台烧坏的话,如不及时发现其它几台也将很快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