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430 A0503故障

楼主(2011-01-10):
两台西门子M430 15kw变频器一台报A0503欠压,检测是有模块的那块板上一个24C02数据问题,处理后正常,带动小电机完全正常。为了验证另一台I/0板是否正常,就把另一块I/O板装到这台修好的变频器上,结果意外发生了,上电就把A0503,参数R0026为0,有时还报F002  F004。换回原本正常的I/O板也不行。不知何故?

网友A:
学习了fag轴承

网友B:
请问24C02如何处理?

楼主:
一位朋友发来11KW的数据,考进去能正常工作,可电机是15KW的,正在发愁中。

网友C(2011-03-16):
我手上也有一台430-15kw 的变频器,原来是启动电阻断了,更换后运行5小时后报A0503故障。不知是不是24C02AN存储器问题,再就是怎么样才可以写入原来数据???
有知道的可以交流 QQ:707811361

网友D:
这篇文章有你要的答案   宁波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方法  http://www.nb1888.com/shownews.asp?id=122

网友C:
要是参数设置不当, 你阿九好办了哦!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愁愁、、、、、

楼主(2011-05-05):
问题解决了,花钱买了数据,烤好装上去问题就没了。P0200=0273,这才是15kw功率组件的编号。另外,该机型驱动板的数据丢了就显示A0503,特征是参数P0200变为0.
不好意思,忘了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