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新手一问

楼主(2011-01-10):
请问伺服的24V使能是不是就是电磁抱闸功能??

网友A:
伺服的24V使能一般是指伺服ON,就是伺服准备好的意思,电磁抱闸功能是指伺服刹车功能。

楼主:
但是有这样一种情况:
伺服上了使能(即有24V输入到其中的端子),那么伺服电机就不能动!!请问电磁抱闸的电源是不是24V电源??

网友B:
使能是不用接线的,那是电机锁定的作用,这样你是启动不了

网友C:
使能(SERVO ON)要接线的,这个信号通了,伺服才能接受指令动作
抱闸一般是24V的,电源接通了,抱闸打开

网友D:
使能是让电机励磁,这时电机处于REARY状态。电磁抱闸是电磁线圈得失电类型。

楼主:
是不是上使能后!伺服电机就锁死了,不能动!!

网友A:
使能一般是指伺服ON,也就准备好的意思。

网友E:
使能24v是给伺服驱动器控制部分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