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0):
电工技术实验台装置的配备
      DICE-DG2D型电工技术实验装置能完全满足各高校的“电路分析”、“电工基础”、“电工学”、“数字电路”、“模拟电路、“信号与系统、“电机学”、“电机与拖动”、“电机控制、“继电接触控制”、“可编程控制器技术”及“工厂电气控制”等课程的教学大纲要求,是各高校设备更新和新建实验室的理想选择!
     二、特点
     1.综合性强本装置综合了目前各院校电工类课程的全部实验项目。
     2.适应性强能满足各类院相应课程的实验教学,实验的深度与广度可丰艮据需要作灵活调整,普及与提高可根据教学的进程作有机的结合。装置采用积木式结构,更换便捷,如要扩展功能或开发新实验,
只需添加部件即可,永不淘汰。
     3.整套性强,从仪器仪表、专用电源、实验部件到实验连接专用导线等均配套齐全,部件的性能、规格等均密切结合实验的需要进行配套。
     4.一致性强,实验用元器件性能优良、选择合理、配套完整,专用与通用结合,使多组实验结果有良好的同一性,便于教师组织和指导实验教学。
     5.直观性强 各实验挂件采用分隔结构形式,挂件面板示意、图线分明,各分隔块任务明确,操作、维护方便。
     6.科学性强 装置占地面积少,节约实验用房,减少基建投资;电气控制技术实验台整齐美观,改善实验环境;实验内容丰富,设计合理,除了加深理论知识外,还可结合实际情况开设出设计性的实验;测量仪表采用多种模式相结合,结合教学实验需要进行灵活设置,使装置测量手段现代化。
     7.开放性强 控制屏供电采用电流型漏电保护器,能确保操作者的人生安全;各电源输出均有监示及短路保护等功能,各测量仪表均有可靠的保护功能,使用安全可靠;整套装置经过精心设计,加上可靠的元器件质量及可靠的工艺作为保障,产品性能优良,从而均为开放性实
验室创造了条件。
     三、技术性能
     1.输入电源:三相四线(或三相五线)380v±10%50HZ
     2.工作环境:温度-l0℃~+40℃相对湿度<85%(25℃)海拔<4000m
     3.装置容量:<1.5kVA.
     4.重  量:380kg
     5.外形尺寸:160cm×73cm×160cm
     四、装置的基本装备
     1.DG2D电源控制屏(铁质双层亚光密纹喷漆结构。铝型材框架)
     (1)交流电源
     提供三相0~450V连续可调交流电源,同时可得到单相0~250V连续可调交流电源(配有—台三相同轴联动自耦调压器,规格为1.5k  VA/0~450V,固定交流电源输出及可调交流电源输出均设有过流保护技术,相间、线间过电流被直接短路均能自动保护。配有三只指针式交流电压表,通过切换开关可指示输入的三相电网电压值。
     (2)高压直流电源两路
     励磁电源220V(0.5A),具有输出短路保护。
     电枢电源40V~230V(3A)连续可调稳压电源,具有过压、过流、过热、短路软截止自动保护和自动恢复功能,并设有过压、过流告警示。该区电源可根据用户是否需要做直流电机实验进行选购。
     2.实验桌
     实验桌为铁质双层亚光密纹喷漆结构,桌面为防火、防水、耐磨高密度板,结构坚固,形状似长方体封闭式结构,造形美观大方;设有两个大抽屉、柜门,分别用于放置工具、存放挂箱及资料等。桌面用于安装电源控制屏并提供一个宽敞舒适的工作台面。实验桌还设有四个万向轮和四个固定调节机构,便于移动和固定,有利于实验室的布局。
     提供±12V 5V直流电源 0.O~30V/1A可调稳压电源,恒流源带三位半数显表头指示输出。(具体电源、信号源根据配置及实验需要适当调整)
[p=30, 2, left]      六、装置的配备
     装置主要由电源仪器控制屏、实验桌、实验挂箱及三相鼠笼电机等组成。
     ( 一 )SYDG-01 电源仪器控制屏
     控制屏为铁质双层亚光密纹喷塑结构,铝质面板。为实验提供交流电源、直流电源、恒流源、受控源、数控信号源及各种测试仪表等。具体功能如下:
     1 、主控功能板
     1.1 三相 0 ~ 450V 及单相 0 ~ 250V 连续可调交流电源。配备一台三相同轴联动自耦调压器,规格为 1.5KVA/0 ~ 450V ,克服了三只单相调压器采用链条结构或齿轮结构组成的许多缺点。可调交流电源输出处设有过流保护技术,相间、线间过电流及直接短路均能自动保护,克服了调换保险丝带来的麻烦。配有三只指针式交流电压表,通过切换开关可分别指示三相电网电压和三相调压输出电压。1.2 提供两路低压稳压直流 0.0 ~ 30V/ 1A 连续可调电源,配有数字式电压表指示输出电压,电压稳定度 ≤0.3% ,电流稳定度 ≤0.3% ,设有短路软截止保护和自动恢复功能。
     1.3 提供一路 0 ~ 500mA 连续可调恒流源,分 2mA 、 20mA 、 500mA 三档,负载稳定度 ≤5×10 -4 ,额定变化率 ≤ 5 ×10 -4 ,配有数字式直流毫安表指示输出电流,具有输出开路、短路保护功能。
     1.4 设有照明 220V/30W 日光灯一盏,供实验照明用;还设有 220V/30W 的日光灯灯管一支,将灯管的四个头引出以供实验用。
     1.5 实验管理器:具有设定实验时间、定时报警、切断电源等功能;还可以自动记录与区分由于接线或操作错误所造成的漏电告警、仪表超量程告警等。
     1.6 设有真有效值交流数字电压表一只,测量范围 0 ~ 500V ,量程自动判断、自动切换,精度 0.5 级,三位半数显。
     2 、信号源功能板
     频率计: 6 位数字显示,测量范围 1Hz ~ 10MHz ,作为外部测量和内置信号源频率指示。
     信号源频率范围: 0.2Hz ~ 2MHz ,分七档
     输出波形:正弦波、三角波、方波、脉冲波、斜波及 50Hz 正弦波
     占空比调节: 20% ~ 80%
     输出幅度: 20Vp-p( 1M Ω 负载 ) 、 10Vp-p(50Ω 负载 )
     输出保护:短路保护,抗输入电压 ±35V ( 1 分钟)
     幅度显示:三位 LED
     功率输出: ≥10W ;频率范围 (3dB 带宽 ) : 20KHz( 方波、三角波、正弦波 )
     3 、仪表、受控源功能板
     3.1 智能交流数字电压表 [p=30, 2, left]交流数字电压表 1 只,采用美国模拟器件公司生产的新型高性能 RMS 真有效值转换器,配以高速 MPU 单元设计而成,通过键控、数显窗口实现人机对话功能控制模式。具有自动与手动量程,测量范围: 0-500V ,频率范围: 10Hz-20Hz 。手动量程为: 10V 、 100V 、 500V 。测量精度为 0.5 级。具有数据存储与查询功能。 [p=30, 2, left]      3.2 智能交流数字电流表 [p=30, 2, left]      交流数字电流表 1 只,采用美国模拟器件公司生产的新型高性能 RMS 真有效值转换器,配以高速 MPU 单元设计而成,通过键控、数显窗口实现人机对话功能控制模式。具有自动与手动量程,测量范围: 0 -5A ,频率范围: 10Hz-20Hz 。手动量程为: 100mA 、 1A 、 5A 。测量精度为 0.5 级。具有数有数据存储与查询功能。 [p=30, 2, left]      3.3 直流数显电压表一只,采用 ICL 公司高性能 AD 转换器配以高速 MPU 单元设计而成,通过键控、数显窗口实现人机对话功能控制模式。具有自动与手动量程,测量范围: 0-200V 。手动量程为: 2V 、 20V 、 200V 。测量精度为 0.5 级。具有数据存储与查询功能。具有超量程报警、指示及切断总电源等功能。
     3.4 直流数显毫安表一只,采用 ICL 公司高性能 AD 转换器配以高速 MPU 单元设计而成,通过键控、数显窗口实现人机对话功能控制模式。具有自动与手动量程,测量范围: 0-2000mA 。中学劳动技能操作台手动量程为: 20mA 、 200mA 、 2000mA 。测量精度为 0.5 级。具有数据存储与查询功能。具有超量程报警、指示及切断总电源等功能。
     3.5 受控源 CCVS 、 VCCS 两路,打开电源开关, CCVS 、 VCCS 两路受控源即可工作,通过适当的连接,即可获得 VCVS 、 CCCS 受控源的功能。此外,还设有 ±12V 两路直流稳压电源,并有发光管指示。
     4 、控制屏挂置挂件的具体方法
控制屏正面右边设有一个 74× 48.5cm 2 的大凹槽,能容纳两个大挂箱和一个小挂箱。凹槽上、下边各设有六个螺柱,左右两边挂置大的挂箱,中间挂置小的挂箱。挂箱与控制屏采用螺母固定,易于装卸和运输。
     ( 二 )DG-02 实验桌
实验桌为铁质双层亚光密纹喷塑结构,桌面为防火、防水、耐磨高密度板;左右设有两个大抽屉(带锁),用于放置工具及资料。右边设有放置示波器用的可拆卸搁板。

网友A:
太高深了 看不懂skf

网友B:
原来是做广告( ⊙ o ⊙ )啊!这类设备有好多生产厂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