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0):
4 能耗电阻故障
故障信息显示为“pulsed resistor”,意即能耗电阻过载,产生的原因有三个方面,再生制动电压过高,制动功率过高或制动时间过短。能耗电阻器是一个附加元件,由于纺织化纤设备的负载是大惯性负载,因此在变频器的直流部分并联一个大功率开关管和能耗电阻器到da接线上,它的作用主要是在电源开启、关断状态或在加载状态时,动态地限制da线上的过压。但当制动电流超过额定时会中断运行。一般也是两种情况:
(1) 能耗电阻器故障。在实际使用的变频器中,脉冲电阻器选用了7.5ω/30kw的电阻。有一台变频器在使用几年后,由于变频器启停次数较多,引起电阻器发热,阻值有所下降。但西门子变频器对它的阻值有严格要求,要求大于等于7.5ω。因此,尽管这台变频器的能耗电阻器的阻值约为7.1ω,也会出现上述故障而不能正常开机。后改用一大功率的电阻,阻值约在8ω左右,才能开机。
(2) igbt故障。在逆变器的igbt部分有故障,引起再生反馈电流过大,也会引起能耗电阻器过载故障。
5 过热故障
故障信息显示为“over tem- perature”,是因为变频器的散热温度太高。变频器的发热主要是逆变器件引起的,逆变器件也是变频器中最重要而又最脆弱的部件,所以用来测温的温度传感器(ntc)也装在逆变器件的上半部分。当温度超过60℃时,变频器通过一个信号继电器来预报警;当达到 70℃时,变频器自动停机,来进行自我保护。过热一般是五种情况引起:
(1) 环境温度高。 有的车间环境温度高,离控制室距离太远,为节省电缆和易于现场操作,只好将变频器安装在车间现场。这时可将变频器的入风口加冷气管道,来帮助散热。
(2) 风扇故障。 变频器的排风风机是一个24v的直流电机,若出现风机轴承损坏或线圈烧坏,风机不转,即可引起变频器过热。
(3) 散热片太脏。 在变频器的逆变器的背后装有铝片散热装置,运行时间长以后,由于静电的作用,外面会覆盖灰尘,严重影响散热器的效果。所以要定时吹扫和清理。
(4) 负载过载。 变频器所带负载长时间过载,引起发热。这时要检查电动机、传动机构和所带负载。
(5) 温度传感器故障。 ntc即一个负的温度控制器,它的阻值随着温度升高而降低。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6 接地故障
故障信息显示为“ground fault”,是指变频器的输出端接地,或者因为电缆太长,对地产生一个太大的电容而引起。接地故障有以下几种情况:
(1)所带电机接地。电机在运转过程中,由于轴承或线圈发热的原因,使电机线圈的某相接地或绝缘性能变差,造成接地故障。这是需对电机进行检修。
(2) 所接电缆接地。连接电机和变频器的电缆破损或过热引起绝缘性能变差,也容易引起接地故障。
(3)变频器内部故障。在变频器长时间运行后,内部线路板绝缘性能变差,也会引起对地绝缘电阻偏小,变成接地故障。这时需对变频器线路板作绝缘处理,断电后喷绝缘漆,可消除此故障。
7 其它故障
上述的是常见故障,但在使用过程中还会发生一些比较少见的故障如雷电干扰或其它的电磁干扰,它会引起变频器故障停机或参数紊乱。采取的办法其一是加金属外壳进行屏蔽(这种方法只适合于小功率的变频器),既可让变频器的电磁波不外泄,也可屏蔽掉外界的电磁信号的干扰。另外就是在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端加滤波器来消除谐波,也可消除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