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IS5

楼主(2011-01-10):
LG IS5的变频器显示 12  Hd哪那位知道是社呢们原因吗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A:
楼主也不要着急,知道的朋友应该给出解答了。我查了一下操作手册,没有关于这个代码的解释。这个代码在维修中也极少碰到。咨询生产厂家的技术人员,如碰上热心者,可能会给出确切的答案。
另外,此类来历不明的故障代码,须注意检测各路供电电源有否异常,或上电后,机器存在“故障报警”信号。

楼主:
谢谢 手册中找不到这个代码啊 只能一个一个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