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0):
求助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西门子PLC通过355模块采集温度数据,然后通过触摸屏显示出来。但是最近发现,PLC运行一段时间后温度显示就不正常了,比如保温阶段在300度,然后过一段时间温度就会突然变成-3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线看缓冲区也没有说明啊,麻烦大家帮帮忙解决下啊,谢谢啦!

网友A:
上载你的程序或者贴出你的关键程序代码,然后再做后续的讨论。

网友B:
先查查PLC和屏之间的通信线有没有接触不良现象。

楼主:
事件 9 / 1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双字访问 访问地址:   35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0:43:04.827  2011-01-09

事件 10 / 10:  事件 ID 16# 2943
I/O 访问错误,写入
P 区域,双字访问 访问地址:   352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0:43:04.826  2011-01-09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事件 9 / 10:  事件 ID 16# 2942
I/O 访问错误,读取
P 区域,双字访问 访问地址:   356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0:43:04.827  2011-01-09

事件 10 / 10:  事件 ID 16# 2943
I/O 访问错误,写入
P 区域,双字访问 访问地址:   352
所需的 OB:I/O 访问错误 OB (OB122)
优先级: 1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0:43:04.826  2011-01-09

OB122?程序员出现了严重编程错误,请检查你的程序。

楼主:
那能按照这个地址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