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1):
伺服器報AL30故障,查手冊是“再生制動異常”。不明白其中道理,后更換了受其控制的一個移載馬達,故障消失。請教此過程的關聯性。謝謝!

网友A:
就是刹车时,导致直流母线电压过高,需要加制动电阻

网友B:
就是马达带负载运行了,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停下来,这时负载停下来其能量要转化为热能,所以要加电阻发热制动。一般放大器会带一个小的制动电阻的,若要更短的制动的,可以外接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