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样一个ACC指令,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状况?

楼主(2011-01-11):
同样一个ACC指令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两个程序里的PLC选择型号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可能是写进去,没有转换过的错误结果

楼主:
按照编程手册上 脉冲在加减速变化率和连续模式下启动脉冲频率和改变脉冲频率!不是应该 ACC 000 010 DM10.这段怎么有错误了 不是0端口输出 增减脉冲CW 连续模式 加减速速变化率是DM10?

网友B:
呵呵,明显的错误..! 端口数据 和 控制数据均是16进制表示的...! 加 #0000 #0001
仔细看看手册就明白了!

楼主:
我用PULS SPED的时候 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编程手册上写的很清楚啊000表示输出端口0 输出模式010 CW 连续模式 , 011 CCW 连续模式。

楼主:
有没有高手帮帮忙 看了一晚上的编程守则了 结果直接把守则上的程序照搬 还是出现错误 是不是哪边要设置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