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1):
三:侧围拼焊往复线故障诊断分析
1:控制系统故障诊断分析
(1):plc故障分析,315-2dp、cpu从指示灯上来判断故障,如表:
指示灯
全都不亮
cpu无电源
检查供电电源(ps电源模块)
sf
灯闪烁
系统发生错识
检查step7软件设置或dp设置,总线或设备报错
bf
灯闪烁
通讯故障
设备底板模块间接卡、总线接口线缆、rs485
dc5v
灯闪烁
cpu内电源故障
更换315-2dp、cpu模块
run
灯不亮、闪烁
cpu停止运行
拔动开关否置run、模块/总线报错、cpu无程序
s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