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1):
我这有一台西门子S300,带九个子站。最近经常出现子站设备跳停。时间不定,跳停的设备也不定。主要是电脑屏幕间隔一段时间就会闪一下,其中的模拟量全部归零。有时在电脑上启动的设备就会跳闸。跳的时间也就0.5秒左右。

网友A:
估计和模块老化有关,赶紧换

楼主:
九个子站与主站是用光纤组成的环网,其中的一个光电转换模块的一路输入在不停的闪红灯。所有的设备都是10年1月装的。光电模块也换过,光纤也用测温枪的红外线测过正常,但现在还是不行

网友B:
最有可能是线路接线不良,光纤传输有问题!

还有就是你的PLC电源是不是电压不稳!
通信上也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