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1):
各位大狭好!以前很少接触仪表。现在工作碰到个问题。想向大家求助,请问,一个热电偶的信号能否接两个输出,一个接数显温控仪,这个信号能否同时接入PLC的D/A模块呀?

网友A:
可以的   它取得时电压信号  并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B:
热电偶是毫伏级的信号,貌似不能接两路吧。应该加一个一拖二的变送模块来解决。

网友C:
精度要求不高时可以

网友D:
要是经过一个电压信号输出的变送器就好点

网友E:
一支热电偶的信号能否接两个输出,主要是个测量精度问题,关键取决于被接仪表及模块的输入电阻的大小,现在的数字显示仪表及模块由于使用的是运放,影响不应该太大。如果能测出各自的内阻,计算一下就知道误差有多大了。如果对测量精度要求较高时,根据计算设定个修正系数就行了。

网友F:
完全可以,再说你的热电偶肯定不会精度有多高

楼主:
多谢前辈的指教

网友G:
我试过,可以的,只要精度要求低于10就行。另你的PLC是何品牌?

网友H:
可以的,工作中我(们)就那样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