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1):
新手请教:
     两个伺服电机怎么样同步运转?有人说可以用伺服控制器的仿真编码器输出接到另一伺服中实现?到底有没有可能?

网友A:
一个编码器给PLC信号,PLC控制两台伺服驱动器就可以

楼主:
能不能具体点!
编码器是伺服的仿真输出还是伺服电机编码器输出?
编码器输出到PLC是不是接到高速计算模块中?
PLC是不是发两路脉冲到伺服控制器中?

网友B:
用两个伺服驱动器驱动两个电机.给相同的给定量.就可以同步啦

网友C:
让控制PLC的两路脉冲同时发,两个伺服的参数一样,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二台伺服同步,一般是通过上位机来实现,如可以用插补的控制方式,或是其它的控制方式,如虚模式控制方式。

网友E:
如果要求同步性特别高的最好上位机处理,要求不高可以用一台伺服的编码器分频信号做另一台的位置脉冲信号。

网友D:
目前机台上用的同步控制一般都是使用运动控制器+伺服,这样控制起来精度高,同步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