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1):
本人初来论坛,先跟大家问个好!
请问:MOV H0095 K2Y000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将16进制数95送到Y0、1、2、3、4、5、6、7,结果是Y0、Y2、Y4、Y7输出1,其他为0。

网友B:
将H0095转换成二进制,低8位的状态对应Y0到Y7,这样能控制Y输出

楼主:
那么左边加一个开关的话,断开的一刹那Y000和Y007都断了吧?

网友C:
H0095 换二进制   1    0   0   1  0   1   0    1  ;
0
上面是对应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左边加一个开关的话,断开的一刹那Y000和Y007都断了吧?
不会 MOV是一个应用指令

楼主:
你的意思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用时序图的角度看,假如开关从1变为0,但Y000和Y007还是1吗?

网友B:
y0 y1等是不会保持的,前面条件断开,会没输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y0 y1等是不会保持的,前面条件断开,会没输出的

继续保持。

K2Y0就是一个8位的存储空间,在存储空间被重新赋值前,仍然保留原有数值。

网友D:
LDM8002
MOV H95 k2y0000
END
楼主是不是这个意思 在M8002断开后 K2Y000继续是原来的状态
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 那么K2Y000是原来的状态
个人理解 用了MOV指令的话,首先应该是把H95存储到数据寄存器,然后映射到PLC的I/0口 k2y0
所以在断开M8002后由于映射关系不会断开。

网友F:
MOV H0095 K2Y0后,y7-y0值维持。除非有新的赋值,作用相当于set后。

网友C:
呵呵;M8002是开机后接通一个周期,在第一个扫描周期内Y上关闭的;
此指令执行后按对应的输出;
直到有其它指令对Y操作;

网友G:
请教
请教一下,除了重新赋值外,没有别的办法让Y0,Y2,Y4,Y7,断开吗?

麻烦各位老师,请再帮我看一下这个图
extr又是什么指令,能给一下解释吗?

网友D:
这个EXTR指令好象是功能扩展存储器(FX2N-ROM-E1)用,主要用于三菱变频器通信,本人用的较少,与变频器通信本人一般不用这个东西!你可以去搜下,估计用的人也不多!
http://www.gkong.com/co/tuijian/solution_detail.asp?solution_id=8574 给你个链接去看看怎么用!

网友C:
EXTR是通讯用的,比如你用RS485连上三菱变频器,可以用这个指令直接对变频器操作;

网友G:
谢谢两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