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1):
各位大侠:

小弟在找一种常开继电器,用于控制电路的。

工作情况如下:

1。当第1次收到A传感器的信号时,继电器使B电机收到信号运动

2。当第2次收到A传感器的型号时,继电器使C电机收到信号运动

3。当第3次收到A传感器的型号时,继电器使B电机收到信号运动

……‘

如此反复

有没有这种继电器啊?求告诉我具体名字或者型号

网友A:
还是用PLC来控制吧,那个修改比较方便,以后增加受控设备只需要修改程序就行

网友B:
omron的可编程继电器可以实现你的功能

网友C:
这种继电器太多了,欧姆龙的也有,要实现你所说的自动功能的话给你推荐一种
ZN48多功能继电器 去看看资料手册!

网友D:
将《ZN48多功能继电器》输入百度得下图资料:

网友E(2011-02-10):
你的点击C启动的时候B要求停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