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1-01-11):
变频器有两种控制方式,分别是V/f控制和矢量控制,这两种控制方式是怎样的,有什么区别?再有变频器的频率给定方式有哪几种?帮忙简单介绍下,谢谢。

网友A:
现在的变频器,控制功能很多了,不仅仅是两种,除了V/F控制和矢量控制,还有磁场定向控制。这个我在西门子的变频器和三菱的变频器都看到了。想必其他的品牌也会有。甚至很多呢。

V/F就有两种,一种是固定的,一种是可变的;矢量控制也有两种,一种是带编码器反馈的,一种是无编码器反馈的;还有ABB的那个DTC直接转矩控制;还有...;还有...还有...

每种控制当然有各自的特点,与其他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