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2):
环网柜的作用具体是什么?以前做设计基本上都没有环网柜

网友A:
简单的说就是一个电源切换箱:如果来电有两路,而且这两路电源来自不同电网,那么就需要用环网柜接入,在其中一条线路故障时,自动或手动切换到另一条线路。

楼主:
我感觉好像不止这些吧

网友B:
环网柜也分高低压的

网友C:
搜索一下吧,这里我已经详细回答过这个问题。。

楼主:
呵呵,我记得问过的,难道环网柜和母联柜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