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2):
有一个PID回路,如果偏差大,采用大的比例增益来调节,偏差小采用小的比例增益,理论可以增加PID回路的快速调节,不知这样会不会增加回路的稳定,改变增益,相当于加个大的扰动进去,不知谁有这方面的经验,来分享一下。

网友A:
刚开始可以先把P、I调大些,到差不多达到设定值时再把PI值调到合适

网友B:
变比例调节本人没有实践过。但从一些资料上看大致有两种方法:最早是数字PID增益偏差平方算法,在偏差较小时其调节比较缓慢,随着偏差的增大,比例增益迅速增大,调节速度加快,使线性输入变为非线性输出。另外一种就是变比例系数控制法。其是在增量PID控制算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是将偏差按绝对值的大小进行分段,每段对应一个恒定的输出偏差值,用偏差值对上次输出进行调整,然后输出,即可得到最快的PID控制速度。

网友C(2011-03-08):
可以,根据系统情况分段,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