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2):
丹尼逊的叶片泵T6D/C/E/T6CC/DC/DCM系列特价
联系人:张  慧
联系电话15312023041 025-52213376 传真:025-82230972
邮箱:381045766@qq.com  公司网址:http://www.njzdjd.com
T6D 020 1L00 B1
T6D 020 1R00 B1
T6D 020 1R01 B1
T6D 020 1R01 B5
T6D 024 1L00 B1
T6D 024 1R00 B1
T6D 028 1L03 B1
T6D 028 1R00 B1
T6D 028 1R00 B5
T6D 028 1R01 B1
T6D 028 1R02 B1
T6D 028 1R03 B1
T6D 031 1R00 B1
T6D 031 1R01 B1
T6D 031 1R02 B1
T6D 031 1R03 B1
T6D 031 1R03 B5
T6D 035 1L00 B1
T6D 035 1L03 B1
T6D 035 1R00 B1
T6D 035 1R00 B5
T6D 035 1R01 B1
T6D 035 1R02 B1
T6D 035 1R03 B1
T6D 038 1L00 B1
T6D 038 1R00 B1
T6D 038 1R01 B1
T6D 038 1R02 B1
T6D 038 1R03 B1
T6D 042 1R00 B1
T6D 042 1R01 B1
T6D 042 1R02 B1
T6D 042 1R03 B1
T6D 042 1R03 B5
T6D 045 1L00 B1
T6D 045 1L02 B1
T6D 045 1R00 B1
T6D 045 1R01 B1
T6D 045 1R02 B1
T6D 045 1R03 B1
T6D 050 1L01 B1
T6D 050 1L03 B1
T6D 050 1R00 B1
T6D 050 1R00 B5
T6D 050 1R01 B1
T6D B38 1R00 B1
T6D 017 2R02 B1
T6D 024 2R00 B1
T6D 024 2R01 B1
T6D 024 2R02 B1
T6D 024 2R03 B1
T6D 028 2R00 B1
T6D 028 2R02 B1
T6D 028 2R03 B1
T6D 028 2R03 B5
T6D 031 2R00 B1
T6D 031 2R01 B1
T6D 031 2R02 B1
T6D 031 2R03 B1
T6D 035 2L00 B1
T6D 035 2L01 B1
T6D 035 2R00 B1
T6D 035 2R01 B1
T6D 035 2R02 B1
T6D 035 2R03 B1
T6D 038 2L03 B1
T6D 038 2R00 B1
T6D 038 2R01 B1
T6D 038 2R02 B1
T6D 038 2R03 B1
T6D 042 2R00 B1
T6D 042 2R01 B1
T6D 042 2R02 B1
T6D 042 2R02 B5
T6D 045 2L00 B1
T6D 045 2L02 B1
T6D 045 2R00 B1
T6D 045 2R00 B5
T6D 045 2R01 B1
T6D 045 2R02 B1
T6D 045 2R02 B5
T6D 045 2R03 B1
T6D 050 2L02 B1
T6D 050 2L03 B1
T6D 050 2R00 B1
T6D 050 2R01 B1
T6D 050 2R02 B1
T6D 050 2R03 B1
T6D 014 3R00 B1
T6D 017 3R00 B1
T6D 035 3R02 B1
T6D 038 3R01 B1
T6D 042 3R00 B1
T6D 045 3R00 B1
T6D 045 3R02 B1
T6D 050 3R00 B1
T6DC 020 012 1R00 B1
T6DC 024 008 1R00 B1
T6DC 024 012 1R00 B1
T6DC 028 008 1R00 B1
T6DC 028 014 1R00 B1
T6DC 028 014 1R03 B1
T6DC 028 017 1R00 B1
T6DC 028 025 1R01 B1
T6DC 028 028 1L03 B1
T6DC 031 008 1L00 B1
T6DC 031 008 1R00 B1
T6DC 031 008 1R01 B1
T6DC 031 014 1R00 B1
T6DC 031 014 1R01 B5
T6DC 031 022 1R00 B1M0
T6DC 031 022 1R01 B1
T6DC 031 025 1R00 B1
T6DC 031 028 1R00 B1
T6DC 031 028 1R03 B1
T6DC 035 005 1R00 B1
T6DC 035 005 1R01 B1
T6DC 035 006 1R00 B1
T6DC 035 014 1L00 B1
T6DC 035 014 1R00 B1
T6DC 035 017 1L00 B1
T6DC 035 017 1R00 B1
T6DC 035 022 1R00 B1
T6DC 035 025 1R00 B1
T6DC 035 025 1R01 B1
T6DC 035 028 1R00 B1
T6DC 035 031 1R00 B1
T6DC 038 006 1R00 B1
T6DC 038 008 1R00 B1
T6DC 038 014 1R00 B1
T6DC 038 014 1R02 B1
T6DC 038 014 1R02 B5
T6DC 038 017 1L00 B1
T6DC 038 017 1R00 B1
T6DC 038 020 1R00 B1
T6DC 038 022 1L00 B1
T6DC 038 022 1R00 B1
T6DC 038 025 1L00 B1
T6DC 038 025 1L03 B1
T6DC 038 025 1R00 B1
T6DC 038 025 1R01 B1
T6DC 038 028 1L03 B1
T6DC 038 028 1R00 B1
T6DC 038 031 1R00 B1
T6DC 042 006 1L00 B1
T6DC 042 006 1R00 B1
T6DC 042 006 1R03 B1
T6DC 042 008 1L00 B1
T6DC 042 008 1R00 B1
T6DC 042 010 1R00 B1
T6DC 042 014 1R00 B1
T6DC 042 014 1R01 B1
T6DC 042 014 1R02 B1
T6DC 042 017 1L00 B1
T6DC 042 017 1R00 B1
T6DC 042 017 1R02 B1
T6DC 042 020 1R01 B1
T6DC 042 022 1L00 B1
T6DC 042 022 1R00 B1
T6DC 042 025 1L00 B1
T6DC 042 025 1R00 B1
T6DC 042 025 1R01 B1
T6DC 042 028 1R00 B1
T6DC 045 003 1L00 B1
T6DC 045 006 1R00 B1
T6DC 045 010 1L00 B1
T6DC 045 010 1R00 B1
T6DC 045 012 1R00 B1
T6DC 045 014 1R00 B1
T6DC 045 017 1R00 B1
T6DC 045 020 1R00 B1
T6DC 045 022 1L00 B5
T6DC 045 022 1R00 B1
T6DC 045 025 1R00 B1
T6DC 045 028 1L00 B1
T6DC 045 028 1R00 B1
T6DC 045 028 1R01 B1
T6DC 045 031 1L03 B1
T6DC 045 031 1R00 B1
T6DC 045 031 1R01 B1
T6DC 050 012 1R00 B1
T6DC 050 014 1R00 B1
T6DC 050 017 1L00 B1
T6DC 050 017 1R00 B1
T6DC 050 022 1R00 B1
T6DC 050 025 1L00 B1
T6DC 050 025 1R00 B1
T6DC 050 031 1L01 B1
T6DC 050 031 1R00 B1
T6DC B24 B17 1R00 B1
T6DC B28 B08 1L00 B1
T6DC B28 B25 1R00 B1
T6DC B31 B08 1R00 B1
T6DC B31 B20 1R00 B1
T6DC B31 B28 1R00 B1
T6DC B35 B08 1R00 B1
T6DC B35 B10 1R00 B1
T6DC B35 B14 1L00 B1
T6DC B35 B17 1L00 B1
T6DC B35 B17 1R00 B1
T6DC B35 B25 1R00 B1
T6DC B35 B28 1R00 B1
T6DC B38 B06 1R00 B1
T6DC B38 B08 1R00 B1
T6DC B38 B14 1R00 B1
T6DC B38 B17 1R00 B1
T6DC B38 B22 1L00 B1
T6DC B38 B22 1R00 B1
T6DC B38 B25 1R00 B1
T6DC B38 B28 1R00 B1
T6DC B38 B31 1R00 B1
T6DC B42 B06 1R00 B1
T6DC B42 B08 1L00 B1
T6DC B42 B08 1R00 B1
T6DC B42 B14 1R13 B1
T6DC B42 B22 1R00 B1
T6DC B42 B25 1L00 B1
T6DC B45 B14 1R00 B1
T6DC B45 B20 1R00 B1
T6DC B45 B22 1R00 B1
T6DC B45 B25 1R00 B1
T6DC B45 B28 1L00 B1
T6DC B45 B28 1R00 B1
T6DC B45 B31 1R00 B1
T6DC B50 B12 1R00 B1
T6DC B50 B17 1L00 B1
T6DC B50 B17 1R00 B1
T6DC B50 B25 1L00 B1
T6DC B50 B25 1R00 B1
T6DC B50 B31 1R00 B1
T6DC 017 008 2R00 B1
T6DC 020 010 2R00 B1
T6DC 020 017 2R19B1
T6DC 024 014 2R00 B1
T6DC 028 008 2R03 B1
T6DC 031 010 2R03 B1
T6DC 031 012 2R28 B1
T6DC 031 014 2R00 B1
T6DC 031 020 2R00 B1
T6DC 031 022 2R10 B1
T6DC 035 014 2R00 B1
T6DC 035 022 2R03 B1
T6DC 038 003 2R00 B1
T6DC 038 010 2R00 B1
T6DC 038 010 2R03 B1
T6DC 038 012 2R00 B1
T6DC 038 022 2R00 B1
T6DC 038 022 2R12 B1
T6DC 038 022 2R28 B1
T6DC 038 028 2L00 B1
T6DC 038 028 2R00 B1
T6DC 042 014 2R00 B1
T6DC 042 017 2R00 B1
T6DC 042 017 2R27 B1
T6DC 042 022 2R00 B1
T6DC 045 012 2R01 B1
T6DC 045 022 2R00 B1
T6DC 045 025 2R00 B1
T6DC 050 031 2R00 B1
T6DCY 045 022 2R11 B1
T6DC 020 006 3L02 B1
T6DC 020 010 3R08 B1
T6DC 020 014 3L00 B5
T6DC 035 010 3L10 B1
T6DC 035 017 3R00 B1
T6DC 038 014 3L02 B1
T6DC 038 014 3L04 B1
T6DC 038 014 3L06 B1
T6DC 038 017 3L04 B1
T6DC 038 017 3L06B1
T6DC 038 017 3R00 B1
T6DC 038 020 3L18 B1
T6DC 038 022 3R04 B1
T6DC 038 025 3R01 B1
T6DC 045 022 3L00 B5
T6DC 045 022 3R00 B5
T6DCW 020 012 5R00 B1
T6DCW 035 028 5R00 B1
T6DCW 045 028 5R00 B1
T6DCW 050 010 5R02 B1
T6DCM B45 B20 1R00 C1
T6DCM  B24 B05 3L13 C1M0
T6DCM  B31 B06 3R30 C1M0
T6DCM B17 B05 3L01 C1MO
T6DCM B17 B17 3R00 C1M0
T6DCM B20 B05 3L13 C1M0
T6DCM B20 B05 3R30 C1
T6DCM B24 B03 3L04 C1M0
T6DCM B24 B03 3R03 C1M0
T6DCM B24 B05 3L11 C1
T6DCM B24 B05 3R23 C1
T6DCM B24 B05 3R23 C1M0
T6DCM B24 B06 3L11 C1M0
T6DCM B24 B06 3L11 C1M0
T6DCM B24 B08 3L03 C1M0
T6DCM B24 B08 3R03 C1M0
T6DCM B28 B12 3R04 C1
T6DCM B28 B12 3R04 C1M0
T6DCM B28 B12 3R08 C1
T6DCM B28 B12 3R14 C1
T6DCM B31 B10 3L01 C1
T6DCM B35 B05 3R06 C1
T6DCM B35 B05 3R06 C1M0
T6DCM B35 B05 3R11 C1
T6DCM B35 B06 3R03 C1M0
T6DCM B45 B20 3L00 C1
T6DCW 024 017 5R00 B1
T6DCW 028 017 5R02 B1
T6DCW 031 022 5R00 C1M0
T6DCY 035 014 1R01 B1
T6DCY 038 012 1R01 B1
T6DCY 042 020 1R01 B1
T6DCY 045 025 1R01 B1
T6DCY 061 025 1R00 B1
T6DM  B24 3R02 C1M0
T6DM  B38 3R03 C1M0
T6DM 031 3R00 C1 M70673
T6DM 050 3R00 C1 M70674
T6DM B14 3L02 C1M0
T6DM B17 3L02 C1M0
T6DM B20 3R02 C1M0
T6DM B24 3L03 C1M0
T6DM B24 3R02 C1
T6DM B31 3R02 C1M0
T6DM B35 3L03 C1
T6DM B35 3L03 C1M0
T6DM B38 3L01 C1M0
T6DMY B31 3R00 C1 NOP
T6DMY B50 3R00 C1 NOP
T6CCL 017 005 1R01 C100
T6CCL 025 005 1R00 C100
T6CCL 025 014 1R00 C110
T6CCL 012 006 5R15 C100
T6CCL 022 014 5R15 C100
T6CCLP 010 010 1R01 C100
T6CCLP 010 010 1R01 C110
T6CCLP 010 010 1R01 C1M0
T6CCLP 012 005 1R00 C100
T6CCLP 012 005 1R00 C110
T6CCLP 012 005 1R00 C1M0
T6CCLP 017 008 1R01 C110
T6CCLP 020 014 1R01 C110
T6CCLP 022 003 1R03 C100
T6CCLP 022 003 1R03 C110
T6CCLP 022 003 1R03 C1M0
T6CCLP 022 012 1R00 C100
T6CCLP 022 012 1R00 C110
T6CCLP 022 012 1R00 C1M0
T6CCLP 025 014 1R00 C110
T6CCLP 025 014 1R20 C100
T6CCLP 025 014 1R20 C110
T6CCLP 025 014 1R20 C1M0
T6CCLP 028 008 1R01 C110
T6CCLP 031 008 1R00 C100
T6CCLP 031 008 1R00 C110
T6CCLP 031 008 1R00 C1M0
T6CCLP 031 012 1R00 C100
T6CCLP 031 012 1R00 C110
T6CCLP 031 012 1R00 C1M0
T6CCLP 031 022 1R00 C100
T6CCLP 031 022 1R00 C110
T6CCLP 031 022 1R00 C1M0
T6CCLP 031 025 1R24 C100
T6CCLP 031 025 1R24 C110
T6CCLP 031 025 1R24 C1M0
T6CCLP 022 012 4R00 C110
T6CCLP 022 014 4R02 C110
T6CCLP 028 028 4R02 C110
T6CCLP 031 012 4R00 C110
T6CCLP 031 012 4R22 C110
T6CCLP 031 025 4R24 C110
T6CL 003 1L00 B1
T6CL 003 1R00 B1
T6CL 006 1R00 B1
T6CL 008 1R00 B1
T6CL 010 1L00 B1
T6CL 010 1R00 B1
T6CL 014 1R00 B1
T6CL 017 1R00 B1
T6CL 017 1R00 B1M0
T6CL 017 1R02 B1M0
T6CL 022 1L00 B1
T6CL 022 1R00 B1M0
T6CL 025 1R00 B1
T6CL 025 1R00 B1M0
T6CL 005 2R01 B1M0
T6CL 014 2R03 B1M0
T6CL 017 2R02 B1
T6CL 017 2R03 B1
T6CL 017 2R03 B1M0
T6CL 020 2R03 B1M0
T6CL 022 2R01 B1
T6CL 022 2R01 B1M0
T6CL 022 2R02 B1
T6CL 022 2R03 B1
T6CL 022 2R03 B1M0
T6CL 025 2R00 B1
T6CL 025 2R01 B1
T6CL 025 2R01 B1M0
T6CL 025 2R03 B1M0
T6CL 028 2R03 B1M0
T6CLP 005 2R01 B1
T6CLP 008 2R00 B1M0
T6CLP 010 2R00 B1M0
T6CLP 012 2R00 B1M0
T6CLP 014 2R00 B1M0
T6CLP 017 2R00 B1M0
T6CLP 017 2R02 B1
T6CLP 017 2R02 B1M0
T6CLP 020 2R02 B1M0
T6CLP 022 2R00 B1M0
T6CLP 025 2R00 B1M0
T6CLP 025 2R02 B1
T6CLP 025 2R02 B1M0
T6CLP 031 2R00 B1M0
T6CLP 031 2R02 B1M0
T6CLP 025 5R02 B1
T6CLP 025 5R03 B1
T6CLP 025 5R03 B1
T6CLP 031 5R01 B1
T6CLP 022 1R00 B1M0
T6CLP 025 1R00 B1M0
T6CLP 014 1R00 B1M0
T6CLP 008 1R00 B1M0
T6CLP 012 1R00 B1M0
T6CLP 031 1R00 B1M0

网友A:
最近想对单位的一台设备进行改造,需要增加一个压力变送器来进行压力检测。供应商提供的压力变送器输出的4-20mA模拟信号是与24V电源串联在一起的,不知道这样能不能使用?模拟量输入模块是C200H-AD003~!接线如图:

网友B:
呵呵;本来就是要这样,否则你24V直接到AD003还要烧了;

网友C:
这样的接线方法是正确的,由于供应商提供的压力变送器是台两线制的仪表,两线制即电源、负载串联在一起,有一公共点,这一公共点就是24V电源的负端。

网友D:
是这样的,我们压力变送器也是这样接线的!

网友A:
哦,谢谢各位,以前没用过2线制的。一直认为信号电流为4-20mA,对应的电压为1-5V。所以害怕串入24V电源会烧掉AD003~!

网友E:
???
没记错的话,AD端还要一个V-I的短接线,具体看一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