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2):
本人是新手,想拿三菱的PLC控制步进电机,不需要多复杂的程序,只要能正转,反转,停止就可以了,不知道程序怎么编,还有具体怎么接线,请求高人指点,感激不尽!
 不知道三菱的Y0  Y1 怎么接到驱动,然后又怎么编程

网友A:
fx1s-MT只能用PLSY或PLSV指令了
接线 PU接Y0(脉冲), DR接Y1(方向), +接电源(12V或24V或5V)正极, PLC上的COM0接电源负极。
若采用的是12V电源 PU与Y0,DR与Y1之间分别串联一个750欧 1/4W的电阻
若采用的是24V电源 PU与Y0,DR与Y1之间分别串联一个2000欧 1/4W的电阻
MF不知道你需不需控制,MF这个信号的意思是步进电机在完成指令到达后,给出一个高电平信号使电机处于制动状态!低电平处于自由状态,你可以用手转动步进电机轴了!
你用的是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吧~6根线,你用万用表测量下阻值分出两绕组找出中间抽头,按上面图接线就可!至于编程看下PLC手册,自己有硬件平台,动手编下,是自学的好机会!

网友B:
fx1s-MT不只是有脉冲指令,也有定位指令可以用的

网友A:
呵呵
fumz78说的对, FX1S定位功能也可以用的!
谢谢提醒

楼主:
感谢您的帮助哈,刚刚出去了一趟现在回来了,我好好按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C:
看一下说明书,注意驱动器上输入的电压;